新手求教:ESKY CP2“油门”60-70%机体仍不能离地。

楼主(2005-09-04):
新手求教:ESKY CP2“油门”60-70%机体仍不能离地,何因?电池端电压10V
主桨未转而尾桨转的很快,何因?

网友:
请先检查电池电量是否充足?

网友:
我的CP2在调得最好的时候也要近75%油门才能飞起来,但我用的是氢电,比原配锂电重出四五十克。我自己认为E-SKY的陀螺仪的性能不是很好,感度调节对中立点影响很大,而那个PRO的调节作用又很不明显,导致尾桨工作协调得不好。

假如我的CP2的混控电调陀螺三合一版没有被装错或调换成FP版的——换句话说就是E-SKY只生产一种三合一版(我猜很可能是这样,因为如果用于四通的FP版,厂家很可能为成本不会装两只稳压器),那么CP2使用这种三合一版是极不合理的——在I模式下油门在1/4或3/4位置时调速器已全开了!那么熟调CP机的朋友就很清楚,不用说E-SKY这种V曲线的发射机,就算是五点曲线的发射机也无能为力了!不知道这个恶毒的想法是不是客观?!

网友A:
换平凸的桨,jiushi bu neng

网友:
有双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平凸的桨,jiushi bu neng

   对换平凸桨,如果不飞3D平凸桨效率高尾桨负担小,时间也长!

网友:
电池不行!我以前买了个假电池,和你的现象一样!电压正常,但是就是飞不起来!最多10-20厘米!

网友:
呵呵,现在求教平凸桨哪有卖的,就是e-sky outdoor上用的,这个桨效率高,比双凸的3D桨长一些

网友:
5iMX下周到货,价格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