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

楼主(2005-09-04):
我的焊机~~

网友A:
能焊什么?电池?

另转贴一份自制电焊机的文章(忘记从哪下的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哦。
所需材料:
小型220v电源变压器一个,300w以上,越大越好,价格约100元
继电器一个
微动开关一个
铜棒两根
焊接能力:1.5mm+1.5mm钢,铝,不锈钢板
电路原理图(220v交流电危险!请注意安全!!!!)

制作方法:
将220v 变压器原次级线圈不用,另买2m粗0.5平方厘米
以上的电线在变压器上饶6T做次级,测量使得输出电压为4v就可,
按图接上继电器,与微动开关,做好两电焊电级。按图装好即可。

楼主:
这个东西原机可以0.3MM以下的钢板`~加工以后可以焊1.5MM的不绣钢板!

网友:
这个东西在那买的?要多少钱?

网友:
请问可以焊接电池组的镍片吗?多少钱一台?哪里买的?

网友:
没看见电路图呀?

网友:
是电阻焊,点焊机。

网友:
图来了

引用 网友A:
另转贴一份自制电焊机的文章(忘记从哪下的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哦。
所需材料:
小型220v电源变压器一个,300w以上,越大越好,价格约100元
继电器一个
微动开关一个
铜棒两根
焊接能力:1.5mm+1.5mm钢 ...

原来不会上图,折腾了一下:)

网友:
关于电容式点焊机的设想

可用一个47000UF的电容,电压50V左右,用一的直流电源给该电容充电,然后将两极通过开关连接到待焊接的器件上,压紧,接通开关,该电容的短路电流可达几十安,即可将待焊接的器件焊牢。
只是设想,没有做过,如那位高手做过,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将演示的过程发上来啊,或给个面板的清晰特写好吗?

网友:
这个想法是可以的,不过最好是弄个15法拉的超级点容效果很好,耐压15伏,放电电流能达到200A.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是在一个介绍自制脉冲喷射发动机的网站上的,我做过,效果不错

网友:
billmmxx ,别吝啬啊,谈的具体些好吗?
我想,工业用电焊机在焊条刚接触焊件时,好象没有多大的粘连效果啊,一掰就开,你这焊机才区区几百瓦,能行吗?

网友:
点焊,超想做一个

快介绍一下吧

网友(2006-03-30):
关于电容式点焊机是不可行的。本人试过,只能把工件打出一个一个的眼儿来,不可以焊接的。

网友:
请问小焊条直径有1MM??????????????????

网友:
这个不能用焊条,是电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