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位大哥求助

楼主(2005-09-04):
昨天正在旋停,一个小孩直冲到飞机根前,收油,拉杆,主桨把尾管打废了,飞机原地打了个滚。郁闷,真不该一个人练,连个看场子的人都没有,真狠不得把小孩拉过来暴练。当下直奔渔具店,找了一根直径一样的碳纤杆,壁厚大约0,8左右。开槽打眼,那个合适真是没的说。仔细检查旋翼头,没什么别的损坏,重新调整,再飞旋停时发现小龙有轻微点头,象鸡叨米一样,很轻微的打舵慢慢修正,就会越来越稳,但是再一打舵就又开始点头。头昏。检查横轴放在平台上滚,根本看不出弯曲,很平滑。望高人出招。顺便说一句碳纤鱼杆真结实,今天又打了一下,尾管完好,木桨倒是打了个豁。才十块钱一根

网友:
高 明天我也去渔具店看看

网友:
是主浆的问题吧?还有就是注意螺距不要调整得太大!

网友:
把主浆的固定螺丝稍微紧点看看?也许是主浆螺丝太松!

网友:
拍张照片来看看

网友A:
1,向位器插銷偏了,沒跟主軸平行,所以產生左前右後點頭情形
2,升降舵機已損壞,有抖動情況,導致點頭情形

楼主:
版大,哪个零件叫向位器,我怎么也想不出哪个插销和主轴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向位器插銷偏了,沒跟主軸平行,所以產生左前右後點頭情形
2,升降舵機已損壞,有抖動情況,導致點頭情形

鸟大出马了,我刚想说,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同好,机机如果修不好,飞都没心情,是不是主旋翼固定座下面的两根1毫米左右的插销。回去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同好,机机如果修不好,飞都没心情,是不是主旋翼固定座下面的两根1毫米左右的插销。回去检查

是的
祝順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