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热丝切割翼型的问题?????

楼主(2005-09-04):
电热丝切割器用的那个电热丝可不可以换成热水器(我们经常用来烧水用的那个电热器)里的 电热丝????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啊 !!!!!!!!!!!!

网友A:
理论上只要是通电能发热的丝都可以用来切割泡沫,只是要在安全电压下发出合适的热量而已。

网友B:
直接买电热丝就可以了,去机电市场找卖包装塑料袋的机器的地方

网友C:
直接用钢丝就可以了,接个12V/10AH的蓄电池就可以用了

网友D:
地球人都知道啊!!!!!!!!!!!!!!!!!!!!!!!!
用琴弦啊!没有比他细的了.

网友E:
楼上名真好

网友D:
是说我吗?

网友F:
原帖由
海空雄鹰
于 2005-9-16 14:37 发表
用琴弦啊!没有比他细的了.
电烙铁芯里的还要细些吧?

网友G:
太细了容易断。买300W-800W的电炉丝取其一段拉直要先通电哟!不然拉不直。用自耦调压器调整合事的电压。固定时一头要装一个小拉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