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说说ELE 15C 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5-09-04):
我有4块ELE 10C的钻石版,1块ELE 15C的还有1块狂模的电池

可惜,这些电池,都不行呢。。。

4块ELE 10C的,用了不到3天,坏掉3块,都是线路板锡箔太薄的原因(厂家太节约成本)

后来都自己修好了,ELE也给我寄了4块新的线路板

但这4块10C的电池,用了100个循环左右,2块已经彻底报废,还有2块目前能飞6分钟左右

这次看到ELE的15C电池,总结了上次的经验,这次就只买1块试试,另外看到狂模的电池不错

也就买了1块,想看看到底这2块电池那块好。。。

可惜,唉,太令我失望了。。。

2块电池都不行,狂模的用了5个循环,ELE的4个循环,现在的症状是:

前3分钟,劲力很大,电力足够,飞起来很爽

但已过3分钟,2块马上都没力道,而且目前都只能飞7分钟左右

而且狂模的电池在5分钟以后还时不时的会有断电现象,ELE的

5分钟后基本没什么力道了,一直到7分钟左右,就彻底没戏了。。。

郁闷啊,都说狂模的电池和ELE的是同一家厂出的,原来我不信,

但现在看来估计是,我用下来的事实就是这样,唉。。。。。

网友A:
就是,我也觉得目前除了VK还可以外,其他电池都还是不尽人意,VK的又太贵!
电直的锂电池还是个难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
VK的制作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我也觉得目前除了VK还可以外,其他电池都还是不尽人意,VK的又太贵!
电直的锂电池还是个难解决的问题啊!

VK的多少钱?

我上次去北京,在那里飞过一块 叫精进能源出的 1800mAh 10C的

这块感觉不错,10分钟之内不会掉力,有待测试一下。。。

网友:
鸿飞老李卖的xpower电池如何?

网友:
我这里的三块15C的ELE也都才飞过5~6次也都不行了,先3~4分钟还马虎能用,然后就没力了。

网友:
好机器越来越多!

好电池却还在等待啊!

网友B:
TOMY:
电池本来用在直机上就很“脆弱”
前些时候上海一直35度以上,我只要有空就出去飞,有时候中午地表温度在40度以上!照飞
这3快ELE电池,一快21个循环,因充饱放了2周,废了..
其他2块ELE电池:1块16个循环,充饱电压为12.40,另一块7个循环,充饱电压也在12.40。
还有一块杂牌:新买的时候短路一次(把大头针都烧断了),大概30个循环左右,充饱电压在12.45伏。

总结下来,ELE的电池因为放电C数大,内阻很小,不能充饱后存放超过1周;同时又由于容量小,一旦
过放,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那块挂了的电池就是由于2~3次过放后,电池充饱电压就迅速跌至12.45V

奇怪的是杂牌电池(容量2200MA,10C)倒是能够飞的比ELE电池时间常,分析下来主要还是容量大,不易过放。

还有我飞的时候,通常风都在5级以上,顺风飞还是蛮省电滴。

这个礼拜六下午没事的话,和你们一起玩,主要是分享一下防止新版主齿轮打牙的经验(有了这个办法,主齿轮非常耐用,比旧版的还要牢固!!!)

网友:
ELE10C真的用了100个循环?,不错了,我的镍氢50次后就不行了。

网友C:
建议可以试试我正在用的松下方块电池,3串2并飞450,悬停10-12分钟(我还只会对尾悬停)。
450一直没时间飞,只用了6个循环,电池一切正常。
用6块松下电池的容量大了,450飞下来电池温度比用3串飞ms700的还低。
而3串飞ms700我已经不下80个循环了,还很正常。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85065&fpage=1&highlight=vk

网友:
是啊,真不知用什么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礼拜六下午没事的话,和你们一起玩,主要是分享一下防止新版主齿轮打牙的经验(有了这个办法,主齿轮非常耐用,比旧版的还要牢固!!!)  ...

我也想知道怎么防止打牙,我刚换上新的大齿盘周六飞了两三个起落,就打了一个齿,真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MY:
电池本来用在直机上就很“脆弱”
前些时候上海一直35度以上,我只要有空就出去飞,有时候中午地表温度在40度以上!照飞
这3快ELE电池,一快21个循环,因充饱放了2周,废了..
其他2块ELE电池:1块16个循 ...

嗯,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其实不能光看放电C数,电池还是要看mAh数,1800mAh 10C 的话,那么最大放电就有18C了,而且使用的时间要比1500mAh 15C的时间长很多。。。

另外你说的450大齿盘的问题,我们也碰到了,最近新买的大齿盘都非常脆弱,根本一点力道都经受不住,同样的我自己的V2的大齿盘,用到现在没有扫过,非常耐用,我们可能也找到不扫大齿盘的解决方法了,还在测试,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彻底解决大齿盘的问题了。。。

你好像已经有好几周没来了吧,那我们周六见吧。。。

网友:
其实大家玩时有没有过放呢?

我平时用ELE1500MA15C练悬停,已有近二十个起落,时间与动力没很大变化,每次还可以充入1480MA,不过我自己控制得比较好,1.我不会飞3D所以不会过放,2.没次不会飞到飞不起来才停,我是按时间算,平时可以飞十分钟那我飞九分钟就停了,以保证不过放,电池太贵了,没办法,只能省着点飞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我也有三块ELE电池也只能飞五分钟就保护了,其它几块杂牌也差不多!电池不行飞机成摆设了,打算买VK试一下!贵点如果可以飞十分钟也值了,不知商城的VK谁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可以试试我正在用的松下方块电池,3串2并飞450,悬停10-12分钟(我还只会对尾悬停)。
450一直没时间飞,只用了6个循环,电池一切正常。
用6块松下电池的容量大了,450飞下来电池温度比用3串飞ms700的还低 ...

小刀说得非常有道理!并联的话电流会小很多的。刀刀。我准备下手往你没爱的那个地方买它几十节了。不过这样一来能使用平衡冲了吗??一般的平衡充电器冲点的时候电池组都要另外多几个接头。你这样不用吧?就是说3个充电器串联后输出端也就是2个端口。一正一伏直接和电池组相连。这样也是平衡冲吗?

网友D:
楼主,是不是电池用在450才有这些问题?是不是450对电池的要求太高了而没有一款性价比高的电池可选呢?400要比450轻对电池要求没那么高,我的36#用10C1800AMH好象没有太大问题啊!其他飞400级的兄弟也出来说说你们的电池使用情况好吗?近来闹电池风波,看来我想添置450还得再考虑考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电池用在450才有这些问题?是不是450对电池的要求太高了而没有一款性价比高的电池可选呢?400要比450轻对电池要求没那么高,我的36#用10C1800AMH好象没有太大问题啊!其他飞 ...

我现在的感觉是飞450选择的电池mAh这个指标比放电C数可能更为重要

也就是说,放电C数不小于10C的时候,mAh越高越好。。。

这是我用下来的感觉,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同意tomye的意见,我有3款ele的电池,感觉最好用的10C 2200MAH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