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zoom400用多大锂电

楼主(2005-09-04):
请问各位高手zoom400用多少毫安多少c的锂电我用的是的b20-40无刷

网友A:
可以用的规格有:
1300mAh
1500mAh
1600mAh
1800mAh
大于或小于以上容量的不合适。
大于1800mAh的重量太大,小于1300mAh的,虽然轻,但放电倍率上不去,飞行也无力。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Zoom最佳电池匹配。
放电倍率10C以上为好。

网友B:
ZOOM400耗电比较少!
悬停电流还不到7A

网友C:
现在市面上有2200容量,10-12C放电重量跟1800差不多重.当然2600容量的锂电会有点重,但如果用来飞悬停和一般航线是没问提的.飞行时间会比较长.机子加重了抗风能力也变强了.主转速提上去,飞得更稳.

网友D:
兄弟那里有卖?我也是深圳的!正准备买电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