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380和540级的选择??

楼主(2005-09-05):
问题1:380无刷
电机
什么KV值配多大的直驱半浸桨、540无刷电机什么KV值配多大的直驱半浸桨。
问题2:在不计价格的情况下,380、540无刷电机有S型、L型、XL型选择,到底哪个最好、效率最高。

网友A:
540的~~~不用想了~用~xl那种~~扭力大~~

网友B:
S、L、XL要看妳有多高~我一般要穿XXL到XXXL的~

网友C:
不能一概而論,先選船才選动力來配合!我玩的V艇一般是6至7cell,40至60A,3000至4000轉perV。蝦艇轉數可以高一点。540和550无刷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