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起飞 - 我的“小暴龙”(连载中)

楼主(2005-09-05):
第一次装机机,时耗两晚终于把小龙的机械部分搞定,不多说了,上图先! 在次特别感谢hyf_lj,tomye 两位的热情帮助!

楼主:
第一部分结束,待调试,,,   希望DX们看了图片有什么问题请给予指出,谢谢啦!

网友:
斑竹和tomye弄的 一定没什么问题了 关键是自己飞了 多练习模拟器 找手感

网友:
线看起来有点乱。:)

楼主:
还没有给他们调呢,目前还都是我自己弄的,,,打算有机会拿去“就诊”一下。 线还没有理,因为还没有插到接收机上呢!谢谢啦!

网友A:
你后来没买到那个401吧,那个401被某人买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后来没买到那个401吧,那个401被某人买了,呵呵。。。

事情的经过我也就不想提了,总之很不愉快!

楼主:
等待调机中,,,

楼主:
我家楼下的飞行场地,估计以后草坪上的坑会渐渐多起来,呵呵!

网友:
建议你将接收机放在机身中
否则一旦摔机摔到机壳
第一个坏的就是接收机
放在机身中接收机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保护

另外摇臂孔使用当中哪个
否则会行程过大
按照你的这个孔的话
基本END POINT要收到50%左右才能不造成舵机撞墙

网友:
是啊,斑竹说得很对!我还琢磨楼主的接收机怎么肚子里面没有!!原来方前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装机机,时耗两晚终于把小龙的机械部分搞定,不多说了,上图先! 在次特别感谢hyf_lj,tomye 两位的热情帮助!

http://photo.5imx ...

还市你幸福啊,有两位大大指导,我这儿就我一个人,没人疼,没人爱,孤单啊,一定要努力哦

网友:
呵呵,慢慢就会习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市你幸福啊,有两位大大指导,我这儿就我一个人,没人疼,没人爱,孤单啊,一定要努力哦

没有关系的现在网络通讯这么发达
你有问题可以通过QQ、电话联系
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