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03请教大家

楼主(2005-09-05):
PG03有三个可调电位器暂定A.B.C,不开盖子可以调两个A.B,打开盖子里面还有个C
其中一个靠近灯的A是条中立点的,
另一个B是调什么的?
还有打开盖子里面还有一个C是调什么的?
B和C是调什么的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呵呵,盖子里的不用调,靠灯的是中立点,另外一个是感度,用了401用这个不舒服吧,顺便问你一下,你飞航线是用NORMAL 还是IDLE,

楼主:
哥们,你是哪位啊?我不怎么会飞的,里面的哪个被我乱调过,想知道哪个是管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