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坏的电动自行车调速器,可做模型电调用吗

楼主(2005-09-05):
上边有2个3脚管子还安在散热器上.是可控硅吗?是什么零件啊?修好后用在有刷580级小电机可以吗?型号第1个是:RFP60N06 IR0217 2E 6R.    第2个是MBR20100CT 0023 还有另一个型号是什么.第3个问题75639sHO40BDM...第4个问题..LT342MBR201OOCT 这些是什么零件呀,可控多大电流  有懂的吗. 多谢啦

网友A:
应该是无刷的电调,有刷电机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无刷的电调,有刷电机不能用.

是有刷的.
那玩意那么大,用在模型上怕是巨了点.
应该是场效应管吧,控制电机的.因为我拆过几个这个控制器,看见过电机只有俩线,应该就是有刷了.具体没用过,估计也可以用吧?12V,300W,我怕玩具吃不消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有刷的.
那玩意那么大,用在模型上怕是巨了点.
应该是场效应管吧,控制电机的.因为我拆过几个这个控制器,看见过电机只有俩线,应该就是有刷了.具体没用过,估计也可以用吧?12V,300W,我怕玩具吃不消也,

是那个控制器顶不住,不是我们的电机顶不住。12V 300V就是25A左右。
25A的电调对付380还可以,540就没有希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那个控制器顶不住,不是我们的电机顶不住。12V 300V就是25A左右。
25A的电调对付380还可以,540就没有希望了

我一直没弄清楚你们说的20A,25A,,,,我估计是瞬间启动电流或许有这样高..如果飞机飞行时电流会有25A,,,打死我也不会信的,一节1.2V的电池会有30W的功率,,这样的电池别说做模型.做飞碟也够了吧.如果真有这样强放电的电池,或许只能用上一分钟,,又或许是载货卡车所用的,,,
新人说话别生气啊?不懂我就问,嘿嘿.
另外上面所说的电调我拆过俩三个,有300W的,也有500W的,,,,至于是不是这样我不敢保证,它是这样标的.但控制管肯定是标准的大封装的,比模型上用的好象大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那个控制器顶不住,不是我们的电机顶不住。12V 300V就是25A左右。
25A的电调对付380还可以,540就没有希望了

网友:
巨了巨了~```

楼主:
电动车电机那么大可载2人,要控制模型电机应该小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没弄清楚你们说的20A,25A,,,,我估计是瞬间启动电流或许有这样高..如果飞机飞行时电流会有25A,,,打死我也不会信的,一节1.2V的电池会有30W的功率,,这样的电池别说做模型.做飞碟也够了吧.如果真有这样强放 ...

真有这么大的,要不那些锂电怎么老是说要10C20C放电。
1般380有刷的就有10A-12A了,如果是车用的540,那些5T,7T的马达甚至要到50A的持续电流。
如果是现代的F5D的比赛,飞机就用3600MAH的电池6个,最大电流是接近200A,那时候的电池只有0.8V左右1个了,其他被电池内阻吃掉了。(只能飞1分钟了)
小的电动或许就是10A,8A的电流。但是大1点的都有20A30A,到5KG重量的飞机要70A了。
这个不是瞬间电流,是持续的。所以那些飞机就是只能挣扎5-10分钟。
电动电车是没有办法和模型来相提并论的。模型是不考虑安全的航太技术。

网友D:
一般电动自行车上的无刷电机和调速器是有位置传感器的。无位置传感器的电机和电调起步是个问题。

网友B:
我拆了三五个都是有刷的,因为电机只见到俩跟线.不知道这样判断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了三五个都是有刷的,因为电机只见到俩跟线.不知道这样判断对不对


对,,,,,,,,,,
无刷的有7根线,

网友:
电调起步是个问题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动自行车上的无刷电机和调速器是有位置传感器的。无位置传感器的电机和电调起步是个问题。


电动自行车上的无刷电机不考滤复杂程度和重量,有位置传感器可以降低对单片机要求,程序也可简单一些,
而航空模型对重量要求比较高,每减少一克都是不小成绩.

网友:
怕不能用,我也注意过,大重,电流有点小

网友(2005-10-29):
看上去是有刷电动机控制器,由350w,是36v,可以加60n60场效应管,改好可以用,就是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