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高手进来帮我解决小神蜓4#遥控器问题

楼主(2005-09-05):
把
遥控器
的POWER ON 打开后,POWER的指示灯无任何反应,怎么弄飞机也不动(但接收机的灯从接
电池
后一直在闪),是不是遥控器上还有什么开关?或着就是遥控器就是坏的?

网友A:
电池没装好....

楼主:
要装几节电池?什么样的?

网友A:
呵呵,你那应该是电池根本没接触上,你好歹要排除“POWER的指示灯无任何反应”这一点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