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35#失控原因分析,

楼主(2005-09-05):
首先我要声明:华科尔产品质量确实存在问题,但为了
广大买了华科尔的哥们,我们一起想想办法解决一下设备
的问题!!

我的35#有刷版机全套.买回来时,没有失控问题!!但发生过小擦伤!
把尾齿轮扫掉了!后来修好飞了几回,发现动力上不去!原以为
是单向轴松了,把内六角螺丝上紧,还是动力上不去。把马达
用手转两下感觉好像有一点阻力,以为马达烧了!把马达换了!!
心痛啊!!!最后发现有时动力上去,有时动力不足只能悬停!!
最后一次炸鸡,油门打到最大都不能起飞啊!!

我的感觉是:有可能接收机有刷电调坏了,也不知坏了那个元件!!
希望高手指点下!!

不知道改为无刷是否可以再用!!

舵机用了好久,没什么发现有什么问题!!
尾齿已经换了全金属的,感觉很好,没必要升级到皮带传动!省钱啊!!
用的是锂聚合物2200感觉也还可以.
就是失控!!电调也转不上去,后来发现原来的电机是没问题的!
好郁闷呢!各位讨论一下!!更希望有电子高手指点!把问题解决!

网友:
是你的单向轴承跟大齿轮之间打滑吧?

楼主:
是啊!很烦的!他们用不同尺寸的内六角螺丝。真想不通!!我现在只能上紧一个,另一个不太紧。上多了我都怕打滑。质量差呢!

网友:
玩华科尔的东西最好换掉所有设备,以前我也有一架电直35#,要是换掉所有配件资金又不允许只好亏让了。哎…………

网友:
检查一下插头,包括电池插头和马达插头,用WD-40喷一下,然后反复插拔几次。
我飞36#,最近出现和你比较相似的现象,动力上不去,离地几秒就不行了。清洗插头之后这种现象就消失了,现在飞得挺好的,昨天一高兴飞得太高了控不住还炸了一次机,回来检查只是泡沫浆废掉了,其他部件一切正常。

楼主:
没错!因为失控,我的35#炸了几次机,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主翼尖打掉了一些,没有内伤,两条碳纤骨头还健完。调好设备控制,我想一定飞得很稳的。可恶的摇控。是否烧了那个管子,想不通,没电路图。

网友A(2005-10-10):
失控是致命缺点,造成的伤害是无法预估,
有钱的可以吃好一点(拿叫奢侈),没钱的可以吃差一点,(那叫活着)
但是告诉你食物含有"苏丹红"你吃不吃?
当然除非你没有选择,不吃会饿死!

有钱可以开宝马,没钱可以开千里马,但是假如刹车有问题"万里马"你买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控是致命缺点,造成的伤害是无法预估,
有钱的可以吃好一点(拿叫奢侈),没钱的可以吃差一点,(那叫活着)
但是告诉你食物含有"苏丹红"你吃不吃?
当然除非你没有选择,不吃会饿死!

有钱可以开宝马,没钱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机机跟你的一样华科尔35#。出现的问题跟你所说的差不多。华科尔35#问题很多,我现在正在改为无刷。

网友:
无刷问题也很多,同样失控,总之买了套机就是后悔

网友:
飞机平时勤检查~!!

网友:
我刚买了35,,废了

如何改装才不会摔啊?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