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下跟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9-05):
请问上下跟轴是什么意思?????????????
推油门主桨加速的时候尾桨没有加大螺距。我就调的上下跟轴。调对没

网友A:
这个功能一般是当你使用非锁头陀螺仪时打开的,由于会出现快速加油上升时机尾向右偏转或快速减油下降时机尾向作偏转的情况,所以通过上下跟轴混控使油门与方向舵进行联动来进行补偿。

网友B:
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