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舵机问题,

楼主(2005-09-05):
各位老师好,我想问问舵机里的那片集成块的型号,还有舵机都是3条线的吗?我手里没有舵机。不要不理我啊,谢谢。

楼主:
耐心点等耐心点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好,我想问问舵机里的那片集成块的型号,还有舵机都是3条线的吗?我手里没有舵机。不要不理我啊,谢谢。

舵机的三根线中,两根是电源线,一根是信号线!

楼主:
zzwei22 (修比飞多!),你好,我看的舵机资料,大都是3线,也见到6线的,我刚开始接触航模,很多东西都不懂,您能说说三线舵机里都有哪些集成块,3线、6线都需要哪种电路来驱动?谢谢谢谢。

网友:
集成电路M51660L , SN76604N

楼主:
momo,谢谢谢谢,两份资料全找到了,舵机专用,还回有问题请教的,再次谢谢。

网友:
我的3003 就是三条线的,和楼上说得一样,2跟电源 1跟信号,
估计高档的线更多吧。

楼主:
通过查资料得知三线的是用于比例遥控,其他再多线的还没查到,不过有一种4线的好象是用于开关通道的,电源加两根控制线,且是互锁的,结构和成本应该较3线的简单和便宜吧,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