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450XL(CDE) 与T-REX450XL(HDE) 哪个好啊!有何区别! ...
T-REX450XL(CDE) 与T-REX450XL(HDE) 哪个好啊!有何区别!我想买电直

楼主(2005-09-05):
我想买电直1500-2000中哪个比较好啊?我是新手!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前者是CCPM斜盘
后者是传统机械斜盘
不过CDE的CCPM斜盘设计并没有真正把CCPM的精髓发挥到家,因为它任何采用了复杂的连杆,虚位在所难免。
直到亚拓推出的碳纤维机身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舵机是直连斜盘的,没有机械损耗和误差,是好的设计!
如果要安装普通平衡仪(FMA CPD4),那么就一定要使用HDE版,因为CPD4不支持CCPM斜盘。
如果安装支持CCPM斜盘的平衡仪,就要买FS8,价格是2000多元,也有3000多的,看配置了。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传统机械斜盘。
但如果条件允许我还是用CCPM,因为精度更高。

网友B:
新手建议你使用HDE版本的飞机
以后进阶可以通过更换CCPM改装套件进行升级
但是CDE版本的飞机无法通过购买零件升级到HDE
就算可以给你买齐了配件
你会发觉代价大大高于从HDE升级到CDE的飞机
CDE的飞机比较灵活
同时对调试需要对飞机有比较深的了解
HDE的飞机比较直观

网友C:
版主说得对
CCPM直升机对入门者来讲,调试方面不太容易理解,给安装调试带来很多的麻烦。
相对而言,HDE要容易理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