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锂电的重量优势

楼主(2005-09-05):
电直对重量比较敏感,多一克,就少几秒的飞行时间。
我发现VK锂电是所有11.1V / 1600mAh 10C锂电里重量最轻的,带线和插头的重量约108g。
另外,我也发现好多1500mAh / 10C的锂电重量达到了127g。体积也明显比VK 1600要大。
这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只是猜测,不知道对不对。
由于锂电的容量是随负载不同而有所不同的,比如1600mAh的锂电,在15C下,容量可能只有1300mAh。
又比如1500mAh的锂电在8C下可以有1500mAh的容量,但在10C下,可能就变成1300mAh,在12C下就变成了1100mAh。
反过来,如果要满足10C 1500mAh的容量,那么它的实际容量也许就要达到1900mAh甚至2000mAh。
这样再倒推过来,这颗2000mAh的
电池
在10C下,就拥有了1500mAh的容量。这大概就是1500mAh容量电池的由来。
这种电池最大的特征是体积和重量明显不像是该容量的电池,而像更大容量的电池。
比如1500mAh的电池,体积却像2000mAh的,重量也像2000mAh的。
国内的电池厂估计就是在玩这些数字游戏。
再回过看来看VK的1600mAh,我觉得它的体积(85mm x 35.5mm x 17mm)和重量就很“正常”,不像有些电池那样虚胖。
不知道大家是否与有类似感受。

网友A:
太贵了。我买了两架,一个电池都不送!商城因该考虑给与以前购机的用户一定的优惠补偿。

网友B:
别的电池我不知道,但ele15c电池我是做过充放电测试的,放电到9V,再充电到12.6V(三节串联),充入容量大约在1450-1550之间(试过0.8A,1.5A,1.8A充电电流,电流越大,充入容量越低)。如果是大容量电池虚标放电倍数的话是骗不了充电器的。之所以ele15c电池重量稍重我觉得是因为电池极板材料或者是电解质的不同,而且ele15c电池的包装和用的线的标号也要多些。

网友C:
卖花的肯定赞自己的花香啦

网友D:
还是回归主题吧,不要偏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