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CP2 005 求救

楼主(2005-09-05):
电池
电量充足,油门推最大,但直升机仍不能离地,是什么原因?
低转速下只有轻微双桨(2-3mm),高转速下好像看不到。
木质大桨如何调双桨。
外控盘有点倾斜,该如何调。
着急。
我是个新手。
望回复,谢谢!

网友A:
CP2不应该将油门推到最大,在略过3/4油门位置应该是升力最大的时候了。如果还升不起来,可能是螺距太小了,尝试一下调小,方法是脱下连接舵机与外斜盘的连杆,将其拧进两三圈,然后装回。根据试飞情况多试几次,找个合适的长度。
外斜盘有点斜可以调发射机上的升降副翼微调,如果还不行,看看上面说的三根连杆是不是同长,取下来拧几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