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32高空突然没力!

楼主(2005-09-06):
在练航线和悬停,在地上试推油门好像正常,油门响应挺不错,发动机温度也不会过高,就是有时高空悬停的时候,给飞机掉一下高度,如果掉的得太急,就没法拉起了,因此坠了几次机,各位大虾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1\油门螺距曲线没有配合好
2、发动机没有调整好,似乎富油

楼主:
油门和螺距曲线,以前一直是这样,6.5度时,油门一半,往下掉的时候,好像发动机加不上油,无力,

如果说过热的话,好像不怎么热,不知是不是副油针没调好呢,一箱油刚上天初期并不会这样,往往是飞了一半箱油的时候才有这种情况,掉下来后摸摸缸底也是在能接收的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练航线和悬停,在地上试推油门好像正常,油门响应挺不错,发动机温度也不会过高,就是有时高空悬停的时候,给飞机掉一下高度,如果掉的得太急,就没法拉起了,因此坠了几次机,各位大虾是什么回事呢

看來你的機子從未調好過.."果掉的得太急,就没法拉起了"機子以說你知它轉數不夠..你先去調高轉數一點.再識.

网友:
热了,放小油针

网友:
有副油箱吗 如果没可能是油路供油的问题哟 电直要好好的呵护电池  看来油机也麻烦呀

楼主:
好像都有道理啊,可到底是怎样呢?有碰到过相同情况的吗

网友:
先收大油针

收大针试。 螺距调低。让机在高转时才悬停,试一下发动机高转的性能。

网友:
螺距數值降低.油門點增加.轉速調高.

网友:
绝对的贫油!

网友:
假如不是过热的话,双浆也会这样!

楼主:
双桨没有,如果是贫油,我稍回点主油针又飞不起了,

还有这两天我又飞了一次,往下掉的时候就可以拉住了,温度也是在正常范围,没有做过调整。这就奇怪了,但总觉着机机欠动力就是的

网友:
开大副油针试试!另外,把发动机的油门摇杆在最低位时的转速稍调高点!(也就是稍缩短油门舵机拉杆)

网友A:
这个回复的确很专业,我基本看懂了!
我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OS32发动机,用15%的成品油时,主油针可以开一圈半到两圈,而用自配油时(自配油也加了10%左右的硝基甲烷),主油针就只能开三小格???多开一格都加不起油!

楼主:
感谢15楼的,看了后又懂了些东西!什么时候才有这份火候啊!@
  我下午仔细检查了一下,才发现原来是油门曲线没调好,因我的是杂牌机,中点曲线到35%油门就已经到中点了,第四第五点曲线,分别是55% 80%看起来曲线就很陡了,而实际上油门是没跟上桨距!

调了油门曲线后飞了三箱油感觉都很爽,只是偶尔往上拉的时候响应不好,第四箱油时,一个高速转弯,因为没控制好高度,离地一米高左右,机机突然没力,又掉了。重新点火后,又正常。这种情况不知是不是15楼所说的那样呢!下午都气得我断了脚架和撕掉大桨蒙皮后还飞了一箱油,把螺丝都全震松了

网友:
晕,你这叫自杀试训练

网友:
感觉的出你是个急性子,以后千万别这样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燃油和发动机

引用 网友A:
这个回复的确很专业,我基本看懂了!
我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OS32发动机,用15%的成品油时,主油针可以开一圈半到两圈,而用自配油时(自配油也加了10%左右的硝基甲烷),主油针就只能开三小格???多开一格都加不起油!

给你说说配油的问题吧. 你的发动机用不同的油有这么大差别很奇怪.你的加不上油是熄火吗?只开三小格是不可以的,也许会烧掉你的发动机.
说说油和发动机吧.油就是催化剂硝基甲烷和甲醇还有润滑油配成的.每次换油都要调整发动机,以配合不同油品的发动机运转.
我认为你的这个问题和油里的润滑油有关系,和多少百分比的NITRO没有太大关系.你用的什么成品油呢?现在市面的成品油种类繁多,好的牌子有COOLPOWER和WILDCAT,有些适合练习飞,有些适合特技飞.不同的是NITRO含量也就是硝基甲烷的含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力量,NITRO是催化剂,产生帮助爆燃的作用,从5%到30%都可以完全满足飞行需要.还有不同就是润滑油不同,现在成品油用的润滑油大部分是合成油,来保证高温和低温都有很高的粘稠度,挂在缸壁上起到润滑作用.另外润滑油不燃烧,随排气管排出,还起到对发动机降温的作用.但通常都是配18%的润滑油,剩下的是甲醇.硝基甲烷用的越多,发动机会越热,就需要越多的百分比的润滑油来散热.有一些极少的特别的比赛用油用的是10%的润滑油!
在外国,机友们都是用10%NITRO,自配的燃油,18%润滑油,润滑油用的是成品的合成油,国内应该用的是蓖麻油吧,不太好.当你需要用到超过23%的NITRO时,就需要把润滑油加到最少20%.
我和一些顶级高手们探讨过发动机问题.日本OS发动机,是针对高比例NITRO来设计的,它的出厂油针设定是对23%NITRO设定的,(用螺丝刀调的那个)这个是怠速油针.买回来不需要动.只把主油针开两圈来磨合发动机就可以,慢慢的再往贫油调.
另一个有牙的是高速油针.有三油针的发动机还有一个中速油针.当你用10%或者15%硝基的油的时候,会有中速富油现象,在推油门时,使发动机在起飞之前熄火,在最新款的蓝头50发动机会更明显,因为它用了60的化油器,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把润滑油比例降低到15%,把主油针调回三小格,稍微贫油一点,另外就是用23%以上NITRO的燃油.不过太费钱.不过不飞激烈的3D,没有必要用那么高的NITRO.
发动机温度以刚飞完大半箱油后,马上用手指去摸发动机底部缸盖,不是前边的散热片,(否则会烫伤)以感觉到烫,但是手指可以停留在上边四秒钟为益.就是合理发动机温度,太烫不可摸,就要调回三格富油状态,冷,就可以调三格贫油,否则很费油,当你的发动机磨合好后,8升油后,一箱油应该可以飞到15-20分钟.根据油箱大小不同稍微有不同.

你也可以把主油针拧掉,用油泵冲洗一下里边的积碳.应该会有改善.   希望以上信息可以帮到你.

网友:
关于SWM和HPM的控制盘的选择

大家都喜欢飞什么十字盘的飞机呢? 飞了很多年了,给大家一些购买建议吧.
主流机型有两种,90度,M-CCPM(机械CCPM)就是俗称 HPM的机器,另外一个是120度的 E-CCPM,(电子混控CCPM) 就是SWM.
初学者,建议使用HPM的机型,就是90度,一个舵机一个功能的控制,因为好组装和调试,适合初学者选择.此机型适合飞行F3C,

我个人喜欢飞120度E-CCPM的,对于喜欢瞬间把飞机弹射出去的机友是最合适不过了,此机种好处是适合飞3D动作,三个舵机同时控制螺距,可以减轻舵机负担,并且有足够的扭距力使控制不会延迟.
但也有不好处,就是设定相对HPM比较复杂,初学者往往不知道怎么设定,还有就是需要用三个相同的规格的舵机去控制十字盘.

我是北京的,有北京的机友欢迎和我交流,我今年过年就回中国了,会在中国呆几年.到时候一起飞啊.
QQ:186665,  allan_bai@hotmail.com

网友A:
谢谢楼上的详细解答!有问题请教,给嗯短信了!谢谢!

网友B:
请教我是雷虎的36H发动机,启动时老是会吸不上油,有时只能拧掉主油针在吸油,发动着了的话却是很好,也不会熄火,这是为什么

网友C:
查查你的硅胶管在发动机接口的地方是不是漏气了.

网友C:
高温和老化会使接口漏气.

网友B:
查过了,不漏气,有时好吸,有时不好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