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昨天飞雷鸟402滑翔机不爽,舵机连续出现问题。

楼主(2005-09-06):
至少造成雷鸟402的4次坠机
第一次:手抛出后,遥控拉杆,飞机向下头栽地。检查发现水平尾翼舵机反舵,责任在我,没有仔细检查。
第二次:飞机高速俯冲时忽然失控进入右侧飞状态,继而右机翼尖高速擦地坠机。
第三次:飞机正常迎风飞行中忽然进入左螺旋,失控坠地。
第四次:飞机正常飞行中忽然不能左右转弯,越飞越远,幸好后来又自行转弯回来一些,电源耗尽坠地。

    事后检查,发现垂直尾翼舵机齿轮不时有卡涩现象,第2、3、4次坠机都是因为舵机分别卡在了右、左、中三个位置上造成的,用手推一下舵杆又会好。
    将三个同一批买的舵机都进行测试,结果又发现一个也有此现象,而这几个舵机都是在广州出差时到少年宫旁边那家模型店去买的,无牌无号,价格还贵。现在不敢再用了。
    这架沧狼的雷鸟402,经过我不断的加强,现在已是坚固无比。经过上述几次大速度坠机,基本上没有造成什么损坏,只是机翼上右几个撞击痕迹而已。真是好机机!!

网友:
我的也是雷鸟402~~同样是很难转弯

网友:
我的402好象也有点这个问题~

不是难拐弯,是需要打大舵量。我曾经是过用青鸟的舵机控制垂尾,感觉线性很好,402原配的舵机还是有些打顿(一格一格的动)现象。不过好象不是很难拐弯,是不是两位飞惯其他机型啦,对于这种在天上忽悠的东西感觉有点迟钝?小弟刚对滑翔机入迷,以后多指教~

楼主:
我的402不能转弯是因为舵机出了问题,在以往的飞行中,我觉得还是很好转弯的。我一般将舵机控制钢丝扣在舵角片最外的一个孔上,减小舵偏角,是为了转弯时不太过剧烈而损失高度。
另外,我的水平舵机钢丝是扣在水平舵角片的中间一个孔上,主要是能轻松地翻筋斗。如果扣在最外一个孔,操作倒是柔和多了,但也没办法翻筋斗了。

楼主:
还有,我在380电机固定螺丝孔上多垫一片小平垫,增大螺旋桨的下拉角,可以减少大油门抬头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在380电机固定螺丝孔上多垫一片小平垫,增大螺旋桨的下拉角,可以减少大油门抬头的现象。

我则是在机头内部加了小块橡皮泥~

不过转弯问题还不能解决

网友:
还有我这402的翼好像不够强韧~有几次差点折翼,出现了严重的V字型,还不敢想象翻滚

楼主:
雷鸟402的的机翼是KT的,与其机身相比很容易折断,我在第一次试飞时就将机翼摔裂了。加强方式是分别在两个机翼根部上方各粘一片30-40mm宽透明塑料片,胶水可用白乳胶。垂尾也要照此方式加强,另外还要用包装用的透明粘胶带将整个机翼全部覆盖一层,这样可基本保证机翼在任何情况下不会撞毁。
    机头内加橡皮泥只是改变了重心位置,一旦收油门还要靠拉杆才能保持滑翔姿态、

楼主:
用一架J3作加强方式参考:

网友A:
手头有一架402的偏转方向舵,再拉杆,方向舵会被升降舵的舵角勾住,回不了舵导致螺旋坠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一架402的偏转方向舵,再拉杆,方向舵会被升降舵的舵角勾住,回不了舵导致螺旋坠机

那不是舵把装太进来了?两个舵打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一架402的偏转方向舵,再拉杆,方向舵会被升降舵的舵角勾住,回不了舵导致螺旋坠机

你一定是装错边了,另外,刚来的时候接收机那些通道是接错的

楼主:
我的402也有垂直尾翼舵面和水平尾翼舵角相互轻微干涉的现象,但还没有出过问题,主要是因为水平尾翼舵角的安装缝隙太靠近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舵把装太进来了?两个舵打架啊

沧狼老兄,舵角的开孔是出厂就有的,我装平尾一向够对称,要说是我装得不好也对,那就是我没有把垂尾往前挪,我说这个只是想提醒楼主的会不会也存在这种问题,因为毕竟比较隐蔽,并没有怪飞机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一定是装错边了,另外,刚来的时候接收机那些通道是接错的

这位新来的仁兄有意思,思维方式够独特,别人装错边了却和厂家设的通道对上了,你装对了反而和厂家定的通道对不上,然后怪厂家的通道是错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