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zoom400我用D20-40

楼主(2005-09-06):
我用D20-40飞ZOOM400几分钟
电机
就发热烫手正常吗?谢谢指教!

网友A:
用B20-40的发热量的确比较大,如果能飞,动力也不会有衰减,就表示正常。
如果用B28-35会少很多热量,飞行时间更长一些。

楼主:
dfly 多谢你的指教!
多谢你的指教!请问b20-40空转都会发热是属正常吗/

网友B:
空转也会发热的。见意加个散热片才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