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看这个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的

楼主(2005-09-06):
特性说明:此款【RCM-350XR】为本公司所推出之日本MABUCHI高速高效率马达,适用于高速直驱前拉或一般后推型减速齿组(反转)等机型,如欲更改使用为(反转)后推直驱型时,建议!可选用RCM-350XL或可将进角,依调进角图视调为正进角特性,使能发挥超高转速及适当电流功率输出(RCM-350XL为高速后推直驱型)。(注意:使用前拉或后推动力时,电源输入端之滤波电容,勿需修改!)
●以上测试数据为定电压方式测试,实际使用一般电池供电,其电池常态放电平台之电压/电流/特性,约为额定电压测试85-90%数据值,仅提供参考计算!
●马达心轴传动螺旋桨端,表面采压纹设计,螺旋桨拆装轻松不易打滑,不须转接头辅助固定
●马达附JST母接头/18AWG大电流导

网友:
明显是有刷马达嘛,不用这么故弄玄虚

网友:
还有点似"白皮猪"添!

网友A:
上面那点红色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点红色是什么意思呢!

正极

网友:
从上面那个散热孔就可以看到里面有电刷嘛,更何况只有两个接线柱,怎么可能是无刷的?

网友:
有刷~~``不用看了``

楼主:
那国产的有能达到和它一样性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极

收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国产的有能达到和它一样性能的吗

你倒是说说它有怎样的性能呢?
欧美模界有大量的“made in china”,而且都是响当当的品牌。
别看不起国产了。

网友:
有可调进角的肯定是有刷的。

网友:
这位楼主兄弟的这种设问也太外行了点。

网友:
有两把刷子!
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