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套装中的小瓶是什么

楼主(2005-09-06):
XL套装中的两个小瓶子一个是螺丝胶,还有一个里面装红色液体的是什么?润滑油?

网友:
应该也是螺丝胶,只不过固定强度弱些(便于再拆卸)!

网友:
不错!是螺丝胶

楼主:
糟了!我把他涂在了单向轴承里拉,而且,主轴还上死了,完了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XL套装中的两个小瓶子一个是螺丝胶,还有一个里面装红色液体的是什么?润滑油?

fxzh大大!!
    XL套装中只有一瓶墨綠色的缺氧膠,並沒有两个小瓶子喔!
您確定您買的是450XL的直機

网友:
是啊。 我也奇怪。
我的XL也只有一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xzh大大!!
    XL套装中只有一瓶墨綠色的缺氧膠,並沒有两个小瓶子喔!
您確定您買的是450XL的直機

我看亚托网站上的说明书写的是:
R48(绿色)强力金属管状(如轴承)接著剂
T70(红色)螺丝胶

到底那种机型配两种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亚托网站上的说明书写的是:
R48(绿色)强力金属管状(如轴承)接著剂
T70(红色)螺丝胶

到底那种机型配两种胶?

只有一種膠,就是R48(绿色)强力金属管状(如轴承)接著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zh大大!!
    XL套装中只有一瓶墨綠色的缺氧膠,並沒有两个小瓶子喔!
您確定您買的是450XL的直機

我是在鸿飞买的,肯定有两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種膠,就是R48(绿色)强力金属管状(如轴承)接著剂

绿瓶的上面写了r48,红瓶的没有标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鸿飞买的,肯定有两瓶

我也是在鸿飞买的 但只有一瓶

网友C:
估计是红药水,万一手弄破时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红药水,万一手弄破时用的。

哈哈

网友:
我也是在鸿飞买的 但只有一瓶R48(绿色)

网友:
那一瓶是解药,以防万一!
中亚毒太深

网友:
的确有2瓶胶,墨绿R48,红色T70,应该是轴承定位胶和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