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一下:解决华科尔设备问题(有刷版)!!使你一飞升天!

楼主(2005-09-06):
今天我终于把大难题弄清楚了,网友都知道华科尔的设备不行!!都说要换设备。
我看不一定,昨天我还真想买FF9,后来一分没花!!用原配的东西把35#飞好。

我把我的解决方法分享给各大网友!!
因为华科尔产品便易,所以对于新手想学飞电直,是花钱最少的。
用原产设备把35#36#飞起要,让自己变成高手后再买FF9加好的电直
是个不错的选择过程!!

1)买华科尔产品时一定,要求商家试飞!!能飞起来才买走!!
2)买回后不能乱调摇控后面的参数!!!除非你都知道使用方法。
3)新手一般都会炸机的,就算是很小的碰撞,都会使华科尔的接收机的内
置电调烧掉!!华科尔的接收机没有保护电路,只要主翼有阻力,内置电调都会
有问题的!!
4)解决方法两种:一种是加直流电子电调在接收机的3号上20A左右
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升级到无刷系统25A左右,也是把无刷电调接到华科尔接收机的3chennal上
5)把尾齿换成金属的。
我想各位网友试一下,让自己花最少的钱,玩得最开心!!

如果能把你华科尔的设备用起,感觉很爽要顶一下哦!!

网友:
真的能行吗?

网友:
我还以为是对遥控设备进行改造呢*#**#……
不过还是鼓励一下

网友(2005-10-09):
能用就好了!~~```

网友:
粗声牛犊不怕虎!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你还搞不懂XXX遥控器的真正危害,
等你失控了就明白!!

网友:
我买的是35号无刷锂电版套装

要商家试飞是不可能了,我在这个网站上买的。
无刷版已经有无刷电调了,还怎么改装呢?无刷版也要加直流电子电调在接收机的3号上吗?

网友(2006-04-09):
我的36 有刷版 换了2040 kv 4000 噌噌的往上窜阿 。。。。动力不错 ,就是 太烫了!!

网友A:
动力都好解决,主要是失控的问题太麻烦了.......也不知哪帮人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都好解决,主要是失控的问题太麻烦了.......也不知哪帮人是干什么的!!!

那是你技术不行,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我感觉楼主说的也是喂长不可的,要看命里是怎么注定了的,嘿嘿!
8楼你的无刷烫是不是,因为你的 齿数比不对,或电机的KV太高,使电机有点吃力,从而使电机在大符合工作导致的那,

网友:
等于没说。华XX的设备不是飞不起来。是会失控啊楼主。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还会“程序混乱”,我的遥控好久没用了,一次,我拿出来,推油门,没反应,2秒钟后,大浆狂转,把油门关了也没用。我取下电池,重装后才恢复正常

网友(2006-05-23):
感谢感谢!学到了好技术!!

网友:
华科尔的产品???怀疑!!我新买的#36问题好多!

网友:
B2040 5400kv 的无刷电机飞36#,用多少T的齿呀???

网友:
华XX 的产品就是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