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救!恒龙不冒烟了

楼主(2005-09-06):
请教冒烟开关朝履带方向是打开还是关闭? 我的m26不管朝那边现在都不冒烟了,可能被我稀里糊涂的烧坏了,不知哪位高人可以指点如何修理?

网友A:
里面药水有马?

楼主:
有,都溢出来了,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这才不冒烟的.

网友B:
检查一下里头的水泥电阻,我之前水泥电阻的脚断了,用烙铁黏上去后就好了

楼主:
谢谢!随便问一下,我记得冒烟功能打开时,坦克的声音会大很多,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C:
有哪位兄弟知道是什么原理让这类模型玩具冒烟呢?容易仿照的话倒有兴趣造一个玩玩。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很简单啊,燃料用的是煤油或者其他易汽化的液体,加一个电阻加热,最后再用一个风扇把风带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