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螺距的疑问

楼主(2005-09-06):
正常模式飞行时没有双桨现象,可是当使用IDEL模式负螺距时就有双桨,严重影响飞行!!
请问怎样克服???
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模式飞行时没有双桨现象,可是当使用IDEL模式负螺距时就有双桨,严重影响飞行!!
请问怎样克服???
谢!!

一般都有些許這種情況
不過有模友是將IDEL調至沒有雙槳,就正常了,建議您可以試試看

楼主:
换了315木浆,就没有了。
看来是黄色纤维桨的问题,后悔买黄色纤维桨,飞航线还可以,飞特技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