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50的问题?

楼主(2005-09-06):
新雷虎50,共飞了20几箱油,机器是朋友装的,一直飞得比较正常。
问题一:今天在擦飞机时发现与副翼舵机连接的两根连杆有一根是弯的,整直以后发现两根连杆的球头帽旋近去的距离不一样,我想问一下,副翼这两根连杆是否应该一样长,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要调整的话应该注意什么?
问题二:今天在给飞机作安检时,快速左右打方向舵会有吱吱的磨擦声(类似于缺少润滑油的电机转动的摩擦噪音),仔细听过后发现好像是靠近尾部,控制尾旋翼螺距的球头发出的磨擦声,请问应该怎样解决?是换个球头帽,还是上点什么润滑油就行。(目前球头还没发现有虚位)
问题三:最近几次飞行时,飞机在悬停时偶尔会有小幅度的左右摆尾现象,刚开始的几次飞行没有注意到是否有这个现象,(我用的是GY401和他原配的数字舵机,FF9设备),请问这个现象正常吗?是不是受风的影响也会出现这个现象,还以因为第二个问题造成的?
问题四:我在练习悬停时感觉悬停高度比较难控制(以前飞电直,感觉比电直难控),经常是忽高忽低的!油门和螺距曲线调整了但效果不大,我的螺距舵机是3003,用手摆舵盘感觉舵机大约有一度左右的虚伪,这会不会影响悬停的稳定性。
问题五:除了尾螺距我用的全部是3003舵机,就雷虎50这台机器,如果只飞4位和简单的航线,是否安全?
请各位大侠为小弟指点迷津!小生在这有理了!

网友:
回答:
1:两边的连杆长度必须是一样长的,假如你的舵机回中点不是直线,可能需要响应调整各长度.但是最好把舵盘拆下,调正,在把球头夹拧到位,两边长度不一会受力不均匀,飞起来感觉不大,但是很伤舵机,有很大安全隐患
2:数码舵机有吱吱声很正常,参考下周围朋友的声音做对比,是球头扣发出声音的话,最好换一颗.不要加润滑,直接换,现在配件很便宜,买国产的球头扣就可以了,一元钱一颗,30一包
3:飞机左右摆尾原因太多,感度调低点,还就是9253扭距小,2KG,侧风大了有影响,关键是电池,不能用6V,要不陀螺和9253会很快报废,最高4.8V.注意随时检查电良
4:V2-50应该非常好操控,相对与电直,忽高忽低是因为你的舵机选择有错误,油门用3003可以过去,螺距绝对不能用普通舵机.30级别的油直都不能用539,何况50机,推荐9252舵机,另外GWS,或者国产的大扭力舵机坚决不推荐使用,回中有问题.JR的舵机又贵,首选9252.
螺距舵机力量不足会造成延迟很厉害.别说航线了,悬停都累.
5:不用碳桨的话,把升降和副翼换成JR539吧.3003太XXX了,头一次听说在50直上用...
螺距至少9252,或者你用539,加6V电,能马马虎虎飞,但是你的陀螺出来9253,肯定要烧...所以>>>>>>

网友:
不见得吧?非要用最好的吗?我的V2-30用的全部都是3003舵机,240陀螺,飞旋停和航线足够!也没什么他大问题!

网友:
尾舵一定要用快速舵机。9253 不错。 3003用在其他方面没问题。我的机就是用3003。 雷虎本身是3D机。而且塑料的悬翼头,时间长了就有点晃。 悬停不是他的强项。 3003的虚位是有一些,但并非不能用。 小幅度摆尾可能是陀螺灵敏度太高,不过雷虎原装的尾桨夹的轴承用一阵就得换。

网友:
那是用6V电吧?4.8V情况下.,3003拉螺距绝对飞不顺.没用过大力舵机不觉得,用上就很明显感觉到,机机升降很听话,不可能那么累.

网友:
没用过6V的电,一直用的是4.8V,但我还飞不了三D动作!

网友:
我有2只2手的9252,就对没问题的!
300元一只!7天内不满意可腿货,邮费腿方付!

网友:
陀螺用的9254新款的401

楼主:
二楼imac902 在第三个问题中所说的电压是指标称电压还是有负载时电池的实际电压?我的接收电用的是FF9原装的啊!标称电压是4.8v。充满电后工作电压应该不会超过6v,充电电池的电压如果降到1.2v/节的话,不就没电了?

楼主:
这飞机上的球头和轴承寿命大约有多长?需要多就更换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imac902 在第三个问题中所说的电压是指标称电压还是有负载时电池的实际电压?我的接收电用的是FF9原装的啊!标称电压是4.8v。充满电后工作电压应该不会超过6v,充电电池的电压如果降到1.2v/节的话,不就没电了?

我说的是标称电压,充电满后能到5.3-5.4V我用JR 10X原配的1400MAH,飞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飞机上的球头和轴承寿命大约有多长?需要多就更换一次!

这个问题难回答,看你飞的频率了.球头扣多备点没坏处,30元一包,少买包烟抽就是了,我上周4摔机,球头扣飞了3颗,连杆麻花.正在修,等我上换下来的配件相片.快一架整机了.油箱都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