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快死了,请大家帮忙救下!

楼主(2005-09-07):
我的雷鸟快要不行了,一点都控制不了,地面测试的时候机头已经向右偏转的很厉害了,结果稍微飞高30CM左右就马上严重向左逆时针乱转起来,怎们打舵都没有反映,有点失控的感觉,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打电话问题了下版主老J ,帮我分析了后基本排除了陀螺和混控坏了的可能性,估计还是尾电机的力量不够造成的。因为我的尾电机上是加了2 个原配散热片还改了拉浆的哦,转上几十秒感觉就很烫手的了!

在地面用一半油门的时候,打左右尾浆控制舵,尾浆的转速是有明显反映的,全油门就没有什么反映了,感觉电机已经达到极限了,再怎们给增加转速的信号也不管用,还是维持着那个转速,没有一点的增加!已经换了5个原配的碳刷尾电机了,而且全都坏了,不是原配的就更要说了坏了很多个了,倒霉!昨天晚上用用了个6200加了颗12T的铜齿轮,准备再次测试下是不是尾电机力量不够,结果找不到轴径1.0的只找到2.0的370减速组上用的,又是热缩管又是502又是哥两好,弄了老长时间,结果今天装到飞机上一试,3秒钟都没有齿轮飞到哪里都找不到了,倒是不值钱的东西,但是也够难找和难带的了!大家说可怜不可怜啊??????

大家再帮我分析下看看,找找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那么小轴径的齿轮又要到什么地方找,12T的才可以,估计齿数不够的话,力量也上不来。130电机也测试了,同样是12T的齿轮,力量也不够!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和我一样的问题?谢谢!麻烦大家了,请帮帮我!

网友:
如果尾马达是新的,逆时针拧一下两片大浆看看,有80%的机会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如果尾马达是新的,逆时针拧一下两片大浆看看,有80%的机会能解决你的问题:)

怎么个拧法啊?是不是调小主浆的攻角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个拧法啊?是不是调小主浆的攻角啊?

网友A:
有这么难调吗?这只鸟不要搞太麻烦了。我从你那里买的那只,几乎就是不死鸟。LP飞了无数个起落。所有的东西是原配置,上7.4V的锂电好飞得不行,很温和正好适合学飞,有一点风就会很飘,可能是太轻了,马达也不热,只能算温的。原配电池就很好飞,电机在些热,但抗风好了一些。尾马达摔坏了一个,换上E-sky的,一直到现在,就换了五副大浆,加了一片E-sky旋头上的加固片。

后来把PG-03和坛子里的一朋友换了PG-01,再搞了一个PG-02安在上面,稳得不行!雷鸟在家里飞还是很爽的,不要改太多东西,本来机器就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难调吗?这只鸟不要搞太麻烦了。我从你那里买的那只,几乎就是不死鸟。LP飞了无数个起落。所有的东西是原配置,上7.4V的锂电好飞得不行,很温和正好适合学飞,有一点风就会很飘,可能是太轻了,马达也不热, ...

怪事,我的怎么就那么难调呢?

楼主:
我的可就没那么幸运啦,太难调了,7.4V的电池飞不了,尾电机热的厉害,主电机还凑合,而且全都是双散热片!稍微飞高30CM左右就乱转,测试陀螺和混控都是好的,换上全新的陀螺和混控也是老毛病,分析了下感觉还是尾电机的事·麻烦啊!倒霉啊!

楼主:
麻烦大家看下我的问题,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地方的问题!等会把我改的图片给大家看下,可怜!

楼主:
今天又换了个全新的尾电机上去,测试了一下找到毛病,确认是尾电机力量不够所造成的乱转了!这样的话,看来是要换设备飞无刷了!

现在的尾电机实在是耐不住我折腾!

楼主:
顺便给大家看下今天下午刚到的4.3克和3.6克的舵机,真是小啊!

楼主:
麻烦了,还是那样的情况,换了全新的尾电机了还是一样!飞高点就不受控制了,向右打尾浆控制舵,电机转速应该有明显增加的,但是一点反映都没有啊!怎么办啊!?

楼主:
顶啊,大家帮忙看看吧,谢谢!

网友:
1、减小主桨攻角,减轻尾桨负荷,注意电机和齿盘的间隙

2、换主电机,因为主电机磨损造成功率下降,飞到相同的高度所需电流增大。造成大部分电能被主电机抽走,尾电调得不到足够的功率。

3、更换消火花电容,长时间工作造成电子器件老化,电压高了可能软击穿

按以上顺序排查,还不奏效就换无刷电机吧!

网友:
楼上的厉害啊。连软击穿都考虑进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