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wa rd6000 的遥控怎么样??

楼主(2005-09-07):
各位老大, 请问Sanwa rd6000 怎么样?
800圆买全套(transmitter, receiver and two crystals)划算吗?
HITEC OPTIC 6 又如何呢? 哪个好点?
给点意见吧
谢谢!

网友:
HITEC的要好很多啊,虽然都是6通的,但是功能强大了不少。应该说是现在6通设备里面最牛的了。

网友A:
买RD6000还不如买RD8000,起码支持CC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RD6000还不如买RD8000,起码支持CCPM

rd6000 super 也支持ccpm

网友:
rd6000Super的功能很强的,不过RD8000更划算

网友:
我也是正在考虑换遥控设备,在RD6000SUPER上和FF6上面抉择不了啊,感觉RD6000的价钱便宜不少啊!

网友B:
ff6除了是PCM的以外,没法和RD6000super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f6除了是PCM的以外,没法和RD6000super比的。

正确,如果没有很多大米买PCM接收,那还是RD6000super来得实在些。

网友:
rd6000很不错!!记得一定要买super的!

楼主:
HITEC OPTIC 6 呢?????

网友C:
RD6000我天天在飞,肯定是支持CCPM的,而且是PCM的。
RD6000 Super我想应该比RD6000要好一些吧,不然怎么Super呢?
RD8000我没有接触过,但想必要好一些,毕竟是8通的,跟3810比较起来性价比一定会好很多。
HITEC 6 是任何6同设备不能比的一款好设备。RD6000远不如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RD6000我天天在飞,肯定是支持CCPM的,而且是PCM的。
RD6000 Super我想应该比RD6000要好一些吧,不然怎么Super呢?
RD8000我没有接触过,但想必要好一些,毕竟是8通的,跟3810比较起来性价比一定会好很多。
HI ...

致命的是配不到 PCM接收吧

不知原厂有没 PCM的接收?

网友:
原厂就有QPCM的接收机提供的
HITEC OPTIC 6是支持PCM和PPM两中模式的
基本上他的功能就比FF9少了一点而已
在小电直上面可谓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产品了

楼主:
谢谢斑竹! 决定了, 用HITEC 6!

网友:
我记得大家说过,FF6的有个功能是控制两个点的,FF9是可以控制5个点的,那个功能是什么来着?好象是上下跟轴吧!?

那么RD6OOO SUPER版的在同样的功能下是可以控制多少个点啊?

再者RD6000 SUPER 和RD6OOO SOPER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地方,我对这两个型号一直都很混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