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CNC 机械 要注意的 问题

楼主(2005-09-07):
1大家都做雕刻机,特别是用铝合金、螺钉组合起来的这种,尽管增加了足够的加强筋,但整个机架的强度还是有所欠缺的,不信手上有自制雕刻机的朋友,把机子搬动几个地方,用百分表测一测主轴与工作台面的精度,您就会发现机体是个软骨头。整机做好了,还缺些什么?

2背面

3准备好与机架相宜尺寸的木板

4木架底部图,如不怕麻烦的整个木底座全高采用三角钉合(加胶水)强度更好

5增加了一个木底座的整机,结构刚性大大改善,木件全部进行防潮处理,整机准备喷银光漆,再精细调校主轴对Y工作台面的平面度然后固定就交给模友啦,至于精度嘛以后再说一些细节

6做木底座之前的试验,在一块电镀的铁板背后粘双面胶

7驱动是机主的事情了。这是在Y轴滑杆未用螺钉固定悬空的情况下(大家注意,图片1和图片5的Y轴滑杆头端至今还没有钻螺钉孔,只有二颗加强筋的螺钉头在外)我用手动试刻出的

在家自己动手做雕刻机,用螺钉组合起的机架是最见工夫的实际首选,但强度必须通过应有的设计手段保证。试一试,加了这个木底座您的机机肯定会稳定许多

网友:
云浮老大又出手了,呵呵,期待你的下一篇文章。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做个铸铁架。

网友A:
雕刻机使用手册要求搬动后第一件事就是重新铣一遍台面。

网友B:
钢性还是太差.主要来自X.Z的共震.板料太薄了.上个图样看看

楼主:
极是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使用手册要求搬动后第一件事就是重新铣一遍台面。

工作台面上必须增加一块长宽与Y、X相应的有机玻璃板或水晶板,专供修正用

网友C:
楼主好,这机器是卖吗?如果是,多少钱?

网友:
Y轴为何不用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这机器是卖吗?如果是,多少钱?

橡根动力您好!
此机是帮助模友做的,不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性还是太差.主要来自X.Z的共震.板料太薄了.上个图样看看

阿哈,您的?第二台龙门式,滑轨是改进了,用螺钉和铝材组装的机架底盘还会出现强度(扭曲)问题

网友B:
这是我新作的钢度更好.这段一直没时间,立柱还没作好..临时找了两个代替.铝板最薄的20MM.厚的用到了35MM

网友D:
请问楼主,制作一台CNC铣床大概需要的配件有哪些,成本大概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新作的钢度更好.这段一直没时间,立柱还没作好..临时找了两个代替.铝板最薄的20MM.厚的用到了35MM

http://photo.5imx.com/up/0509/2 ...

够投入直线轨精度不错,轨迹够长,只可惜轨面太窄,单轨作Y、X支持工作台面有点勉为其难,因此也会影响大切削量雕刻方面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制作一台CNC铣床大概需要的配件有哪些,成本大概在多少??

这个不敢称 铣床
只叫自制家用小雕刻机

用料如下:
1.工业铝条: 15X28       =16.5米
2.铝    板:δ3X252X310    =5块
3.光    杆:φ16X544       =5条
4.滚珠丝杆:φ14X5        =3根
5.直线轴承:16X28X37      =12只
6.步进电机                =3只
7.小电磨  220V/33000R     =1把
8.微动开关                =6只
1200元

1.弹簧钢板:δ0.4X40X500(联轴器用)
2.二手轴承:608Z 10只(选用6只丝杆轴承座用)
3.螺钉M3、4、5、6  (全机拼接装配用)
4.铝棒:φ10X600(步进电机支架用)
5.铝棒:φ32X150(光杆支承座用)
6.铝角铁δ3X22X30X500(工作台面板轴承座用)
7.铝棒:φ40X150(丝杆轴承座用)
8.502胶水        (装调工艺用)
9.AB胶           (粘贴工艺用)
10.农机胶        (粘贴工艺用)
11.木板、油漆等 (在铝机架下
       加一个木托座防止机架变形用)
12.砂布
140元

加工、装配算自己的,无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够投入直线轨精度不错,轨迹够长,只可惜轨面太窄,单轨作Y、X支持工作台面有点勉为其难,因此也会影响大切削量雕刻方面的应用

这种够用了.大切削量雕刻时直线轨没问题.我到是担心立柱问题多(立柱铝件尺寸是20X70X330).我的意思直线轨
很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强度很高,必经是THK的产品.我没买时也有这种看法.本想X轴下面还的加两导轨.但拿到后发现不是我所想的那样.作成幅面250X330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够用了.大切削量雕刻时直线轨没问题.我到是担心立柱问题多(立柱铝件尺寸是20X70X330).我的意思直线轨
很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强度很高,必经是THK的产品.我没买时也有这种看法.本想X轴下面还的加两导轨.但拿到 ...

采用主轴功率不小吧?自有机加工能力的立柱、机架建议采用钢构焊接件,因为Z轴滑台支点窄;力臂长,切削时的动态应力迫使铝立柱弹性变形,这个量虽然很小,但足以使被加工件表面粗糙度欠佳。相信用直线轨做这个不会是微量进给微量走刀吧

网友:
都是强人那请问步进电机用多大的还有怎么个驱动CNC用什么系统大概什么价格谢谢

网友:
唉,看完了,又勾起了我的“CNC”梦,不知道何时梦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