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跳舵现象,希望高手解难

楼主(2005-09-07):
先是小神蜓4号机在飞行时发现跳舵,后来副翼舵机损坏,换上其它品牌的舵机,也跳舵,试验发现跳舵原因是尾桨马达的干扰,换一个马达后,跳舵消失。当时得出结论尾桨马达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干扰舵机。昨天换上去的尾马达又坏了,换上华科尔新的尾桨马达,也出现跳舵了。不知高手们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感谢你提供此解决方法

等我试了以后,再把情况通告给大家。

网友:
还有接受机的天线不要缠绕在尾管上。

楼主:
天线是缠绕在滑橇上

天线也会影响舵机工作吗?

网友:
我天线是缠绕在尾管上的!!不过我是先正10圈再反缠绕10圈.好象效果还可以!

楼主:
试验了几种加电容防干扰的方法

接线图如下,效果都差不多,到后来,最简单的接法跳舵现象也较少出现了,可能是电动机磨合一段时间后,干扰火花减少,跳舵也减少了。希望电子技术高手对这些接线图点评一下,以便大家今后选用。

网友A:
对于主电机用3,对于尾电机用1即可,甚至可以不用接外壳

楼主:
今天早上试飞

尾马达抗干扰措施就采用上面最简单的1号,有极少量的跳舵,能正常飞行。

楼主:
我在飞的华科尔4号机的防干扰接法

引用 网友A:
对于主电机用3,对于尾电机用1即可,甚至可以不用接外壳

尾马达用地一中,主马达用第六种。

网友:
无刷电机要不要也架电容呢?

楼主:
无刷马达好想不需要电容防干扰

有刷马达转子线圈切割磁力线形成反电动势,整流子会产生很强的电火花,也是干扰源。而无刷马达就没有这些。

网友:
华科尔370SD原厂就用图六接法
电容标示”104” 二极管标1N58
实际值不知道
不过我的尾舵照样跳
每次SERVO都正好再特定位置”震”两下(停止时)
如果主桨有再转马上左右乱晃(目前ALIGN 6G)
因为6G与9GSERVO速度都相同
打算换9G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