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踏出特技飞行的第一步

楼主(2005-09-07):
昨天傍晚,我终于踏出特技飞行的第一步!!
     我先在正常模式下将飞机飞到10米左右的高度,然后切换到idel模式,稳定情绪后,我鼓起勇气将前进舵打满,当机身转到180度后,我将负螺距打到最大,于是机身又转了180度。360的外筋斗就ok了!!
    爽啊!今天再试试侧滚。

楼主:
由于使用黄色纤维桨,负螺距时双桨严重,所以动作完成得不漂亮,翻筋斗时掉高度太多;今天换木浆,动作一定会漂亮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使用黄色纤维桨,负螺距时双桨严重,所以动作完成得不漂亮,翻筋斗时掉高度太多;今天换木浆,动作一定会漂亮些。

恭喜您了!

建議練習時用315木槳

网友A:
恭喜  !!!!!!!!!!!问你一下 你飞3d的舵机指数 和exp是弄的好多 还是就是普通悬停模式的舵机指数翻转的360度

网友B:
恭喜楼主,这个进步首先是心理上克服了恐惧感哦。我试过3次,失败了2次,第一次成功了。后来2次不知道为何倒飞状态机机掉高度,因为那时不懂得用负螺距。现在苦练了很久正面航线和四位旋停,打算也冲动一把。
看到楼主的成功经历,特别有感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  !!!!!!!!!!!问你一下 你飞3d的舵机指数 和exp是弄的好多 还是就是普通悬停模式的舵机指数翻转的360度

只用正常模式飞筋斗很危险,翻转的半径特别大。建议还是用负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这个进步首先是心理上克服了恐惧感哦。我试过3次,失败了2次,第一次成功了。后来2次不知道为何倒飞状态机机掉高度,因为那时不懂得用负螺距。现在苦练了很久正面航线和四位旋停,打算也冲动一把。
看 ...

是的,心理因素很重要,首先模拟器要练熟,然后机子要调节好。
建议把飞机拿在手上调节(注意安全),试下负螺距产生的拉力,如果感觉够了,就可以实际飞行了。

楼主:
刚才又出去飞了一下,翻筋斗的心理压力小多了,接连翻了4个,很爽!
侧滚也很顺利!!!
但是觉得负螺距的拉力还是不够,请教版主,怎么调节??(max负螺距为-5,转速为2000rp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正常模式飞筋斗很危险,翻转的半径特别大。建议还是用负螺距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 我知道翻要负螺矩 我的意思是你翻和一般飞 是同一个舵机指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出去飞了一下,翻筋斗的心理压力小多了,接连翻了4个,很爽!
侧滚也很顺利!!!
但是觉得负螺距的拉力还是不够,请教版主,怎么调节??(max负螺距为-5,转速为2000rpm)

建議用以下方式重新調整
當然在設定PITCH曲線之前,需將油門搖桿置中,然後使PITCH伺服器中立並用遙控器內建微調使襬臂成平行狀,再調整PITCH連桿使攻角臂也是置中並確認上下攻角到位,再將油門搖桿置中並調整PITCH連桿使其為0度,此時PITCH應為-10  0  +10,也是3d飛行的PITCH曲線,然後在設定一般飛行的PITCH曲線

(max负螺距为-5,转速为2000rpm)
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倒飛確實有點困難,轉速也太慢
螺距曲線建議為-9  0  +9以上
油門曲線建議設定值為100  95  90  95  100
轉速約2400rpm
陀機感度應以一般飛行的感度設定降低約3~5%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A:
请蓝色鸟斑竹 给我个3d的舵机指数 我参考

网友:
3D飞行舵机一般不设exp指数,你指的是大小动的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蓝色鸟斑竹 给我个3d的舵机指数 我参考

每個人的手感不同,大部分是因人而異
不過我到建議剛開始學到飛的時後,建議的設定如下
            D/R                     EXP
AILE     60%~70%           futaba-30%   jr+30%
ELEV     60%~70%           futaba-30%   jr+30%
RUDD       80%             futaba-30%   jr+30%

這樣的設定是要讓動作較遲緩,以防初學因緊張/大動作而增加炸機機率,等抓住其慣性和熟練後在依個人習慣做調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每個人的手感不同,大部分是因人而異
不過我到建議剛開始學到飛的時後,建議的設定如下
            D/R                     EXP
AILE     60%~70%           futaba-30%   jr+30%
ELEV     60%~70%         ...

这个可以指数也适用于3d??????不过模拟器上这个指数一样的飞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指数也适用于3d??????不过模拟器上这个指数一样的飞3d

飛3D的基本功第一步是倒飛懸停,第二步是倒飛懸停水平圓(順/逆時鐘方向),對於初學倒飛的模友,這樣D/R設定可能還太大,有機會可以試試!
當然要飛暴力3d時,因ccpm與傳統結構不同,所以設定值也會不同,台灣的模友曾經將D/R設定為125%,EXP設定為-50%(他用的是JR-9X),這樣的設定值,他還嫌不夠,所以是因人而異,或許是年紀大了,我看的都眼花撩亂的!

网友D:
楼主可以试一下用14。8V的电池来飞3D会感觉很爽的,我用了就觉得有用不完的力量!倒飞时也容易顶得住,不会掉高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试一下用14。8V的电池来飞3D会感觉很爽的,我用了就觉得有用不完的力量!倒飞时也容易顶得住,不会掉高度。

14。8V 用什么电调?
BEC顶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试一下用14。8V的电池来飞3D会感觉很爽的,我用了就觉得有用不完的力量!倒飞时也容易顶得住,不会掉高度。

亚拓的电调能够承受吗?会不会烧坏其他电子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14。8V 用什么电调?
BEC顶得住吗?

14。8V 通常都需外掛BEC

网友:
是否可以关闭亚拓电调的BEC功能,然后用一个10A的电调做BEC接入到接收机的空闲通道作为供电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