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利用微型吊扇里面的马达和电调

楼主(2005-09-07):
这种微型吊扇不知道是不是无刷?能不能利用里面的马达和电调?
象这款是20W的

网友:
那就用220V试一试哈~``^_^

网友A:
晕倒~这个里面没有电调的,只有一个交流电机,还不是三相的,而且,这个电机的加工精度非常有问题,还有,这个电机是为低速长时间运行设计的,高速运行根本没戏,有兴趣你就自己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倒~这个里面没有电调的,只有一个交流电机,还不是三相的,而且,这个电机的加工精度非常有问题,还有,这个电机是为低速长时间运行设计的,高速运行根本没戏,有兴趣你就自己搞吧

楼上的好象搞过?交流电机是无刷的吗?是直接输入220V还是降压后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