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比例像真战斗机制作方法公开~~~

楼主(2005-09-07):
抱歉没有数码相机,而且回国以后都没有用这种方法制作了,因为太麻烦

不过也许对要制作真正全像真的朋友有帮助

首先,打印出1:1三面图和抛面视图(机身机翼横切面)

然后,把侧视图和顶视图分别铺设在薄木板上,切割出来

然后用十字法对接

然后,切割机翼抛面(翼肋)和机身横切面,同样粘接在相应位置

然后,用很多很多很多的石膏(同样可以用黄泥之类的。。。。)堆砌在机身和机翼上(注意支撑)

先作上表面,硬化以后再同样作下表面

然后就是刮呀刮呀刮,磨啊磨啊磨

这一步最长时间了,有时候要用腻子补充

网友:
好文章,快说下去呀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文章

楼主:
注意那个石膏会很重的。。。。要注意下面支撑,等到干了以后就不用了,但是没干之前很容易变形。。。。

等干燥以后,修改完成以后

现在上面用任何能找到的脱模的东西,比如黄油之类的,涂一层,然后,铺设一层破纸之类的东西,要比较轻才好

然后在破纸上刷一层环氧树脂,很薄的就可以,用稀释剂稀释过的

然后就是用玻璃纤维布

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就是把玻璃纤维布铺在刷过树脂的表面上,然后再刷,然后再铺,再刷

另一种,使用比较大量的稀释剂,把要铺的玻璃纤维布,整体浸渍在里面,等完全渗透以后,小心地拿出来(不然就成团了,很难展平),铺上

如果需要在玻璃纤维中加强碳纤维,最好的方法是在两层中间夹碳纤布

最后一层树脂刷过以后

在等待固化以前,要用硬卡或者胶滚使表面尽可能光华

另外,如果希望抗弯曲能力强,但是不追求很高的弹性和强度,那么要等一层固化以后,才铺设另外的一层

若是并不需要抗弯曲能力强,但是希望有比较大的强度和弹性,就不要等干燥,就那么刷

反正就是这个规律,具体根据情况掌握了

另外树脂不同也不同的,以能买到地为准,最好事先用一块测试,比如在平板上,铺设一个10*10双层的,看看强度硬度还有单位面积重量,这样会比较心中有数

等待最后一层完全固化后

大家又要开始磨啊磨啊磨

换不同标号的砂纸

不过最后的结果也仍然不是镜子一样的。。。嘿嘿

喷漆了以后就好了

然后脱模

具体做法根据前面的做法不同有不同

如果是半个半个那么做的,就是简单的敲起来一块,用力揭下,放心用力气,只要不是在拐角处,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大力气把玻璃钢撕破,呵呵

如果是整个做的,那么就要在中间切开,然后斯下去,我倾向于整个作,因为这样,是完全和逢的,等到里面加强和安装好设备后,可以用另外一层玻璃钢,就完美了

里面的加强,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前面打印的机身横截面图,做一些横截面,同样用玻璃钢固化以后,粘在里面,如果纵向抗弯曲不够不用担心,弄一个两个几个口型玻璃钢条,就很结实的

机翼同木头的稍有不同

机翼要在下表面或者上表面切开成上下两部分,我一般倾向于上表面

然后里面粘上翼梁和翼肋,翼肋要后铺设

先把翼梁弄好

这里同木头的不同,要多做一些,但是可以很薄

比如5个甚至更多的翼梁

然后翼肋粘接在翼梁上(中间要比对机翼,别到时候塞不进去了,呵呵)

然后放到下半个机翼里面,粘接好,然后等副翼安装轴弄好以后,把上面也粘好(舵机安装位置多用一个井型盒子,实现埋设好延长线)

记住,翼肋和翼梁都要上下两面根蒙皮粘接,绝不能悬空

这样形成了一个一个很多的盒状结构,强度超级强,根本不用任何其他的东西就很强很强很强了

还有什么要说的?

副翼(经常不用),尾翼的连接方法

可以用内外轴的方法,就是跟平时木头飞机的完全不同

比如副翼,现在活动面上穿好一根比如直径(外径)10的碳纤维杆

然后在机翼一侧固定一个内径10的,插进去,套进去另一侧固定的碳纤杆,就这样,嗬嗬,很简单,但是绝对没有虚位,而且强度也很强

还有,所有需要很高抗弯曲能力的地方,有一个原则

就是2层粘接在一起的玻璃钢

不如2层单独的玻璃钢形成盒子结构,远远不如

所以机翼上一定要用这种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弄上NNNNN多层玻璃钢靠重量换取强度

有问题的,我们一起来讨论,我想不起来该说什么了。。。。

楼主:
另外我又想起来一件事情。。。。。汗,我没有条理性

就是重心位置,最后做成模型的时候,很多老外都把最后的重心位置根实际飞机的不一样,因为,实际飞机,现在很多都是放宽静安定度的,如果按照那个做,人很难控制。。。。所以要调整,原则根木头飞机一样

还有就是某些机型不适合作模型,比如F104,那个做出来以后,翼展很小,长度却很长,重量下不来,飞得很快,可是又看不清姿态,尤其是降落,完全看不清,起码我觉得我控制不了,呵呵(我近视)

网友:
最好有图~

网友:
老规矩 上图说话,哈哈~

网友:
下个月开工做玻璃钢机身,哈哈哈哈

楼主:
机翼用这个方法作更好。。。。。而且简单,都不用石膏。。。。。。强度超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