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接受机的怪现象

楼主(2005-09-07):
新买的接受机,想配合ESKY004的
遥控器
(遥控器ESKY厂方型号是ET104C PPM),使用在翼龙慢速机上,电调是
翼龙原厂的,全部安装好,发现
舵机
可以操作,但是油门不能操作,油门到顶后
电机
开始“嗡嗡”响,不转,用
手拨一下,电机开始旋转,但是转速很慢!把油门通道换到其他位置,一点反映也没!舵机安装在油门通道却可
以用!是不是遥控器和接收不兼容啊?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有人知道原因吗?请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忘记说了,这个接收机是兼容FUTABA的,遥控器我也问过厂家,也是完全兼容FUTABA的!

网友A:
是翼龙的电调不兼容这种接受机

网友B:
这接收 本来就是给伏特吧做的 你用在其他的上面肯定不对了三
或者你换电调试下

网友C:
怀疑电调兼容问题!

楼主:
我也是怀疑电调的兼容问题!可是手里只有个J3的(西西里的J3)电调,换上去,现象还是一样的!
480电机配多大的电调比较好呢?

网友D:
电池没有电,或者电池组输出电流太小.发现舵机可以操作,但是油门不能操作是电调低压保护了,不保护你连空中拐弯都办不到...只能看着飞机越滑越远....看我转贴..能学到很多东西. 480电机现在配合有刷的电调基本都可以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E:
楼主买成多少米啊?我正缺个接收,,,,

楼主:
呵呵!毛病基本上确定了!是接受和发射的晶体插反了!不过还没最后确定,应该我把接受机寄回给商家了!
哎!花了冤枉的寄费!

网友F:
据说翼龙的电调很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