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郁闷了,刚买的450XL的电机是坏的,邓波,进来看看。

楼主(2005-09-07):
今天舵机刚到,下班回家就调机,行程、中点什么全调好了。
准备开飞了,一开油门,怎么的?  打滑,我第一反映就是单向轴承坏了,一检查好的,再怀疑齿轮没在电机上固定好,再查,还是好的。
晕倒,才发现是电机的轴和整个电机的外转子打滑,让电机空转一点也看不出来的,用手捏住轴,完了,就打滑了。
我风怎么就这么背,买个新电机也是坏了。   后来没办法,只好用上KILL的电机,但好像力度不足,飞不起来...
.
邓波在不?  怎么办?

网友A:
不会吧,老大你买的是全新的XL版吗?全新的电机还会有这种问题?

如果真是全新的有这样的问题,看来XL版真的是不太好,明显QC做的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老大你买的是全新的XL版吗?全新的电机还会有这种问题?

如果真是全新的有这样的问题,看来XL版真的是不太好,明显QC做的有问题啊。。。

我就是在天下模型买的全新450XL哦
质量是...不怎么得

网友:
你这样绑电池不行的,魔术贴的力量蛮小,还是换成橡皮筋把,别飞的时候把电池甩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舵机刚到,下班回家就调机,行程、中点什么全调好了。
准备开飞了,一开油门,怎么的?  打滑,我第一反映就是单向轴承坏了,一检查好的,再怀疑齿轮没在电机上固定好,再查,还是好的。
晕倒,才发现是电机 ...

aaabbbyyy
那原廠配的電機肯定是沒問題,我想你問題可能是線接反,馬達反轉了
還有無刷馬達起動時是不能用手抓,那肯定是轉不起來,這會讓你誤解是軸與外殼空轉

圖看來你的電機線頭是乎沒焊過,不知道你是怎麼接上變速器

网友:
aaabbbyyy
   您的情況是因電調設定的關係,因電調有緩啟動的功能,所以如果一開始油門急推就會有打滑現象,並產生吱吱的聲音,建議先將油門微推,待轉速上來後,油門再往上推就可以了!

楼主:
版大和heli兄,你们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我以前在大学时还作过无刷电机和电调的课题,你们说的这些我怎么能不懂呢。
.
我说的详细点吧,这个电机曾经全部装好在450XL上面的,运行也良好,机子也升过空,但机子一升空,还没到10秒钟就听到“吱吱”的打滑声,你们说我有没有接错装反呢?
发现是电机打滑后就拆下电机(当时齿轮还在上面),先是让电机转起来,我再拿个塑料袋包着手,去抓齿轮,齿轮就停住了(我特地拿来手电筒观察,发现这是轴也不转了),观察电机里面的磁钢外转子,还在“呼呼”的转的欢。  到此该很清楚了吧,手松开齿轮有转起来了,不装机试飞,是看不出电机问题的。

楼主:
还有,heli兄断言原厂的电机肯定没问题也太武断了吧。
我都玩了好几架电直了,怎么会出现你说的错误呢。
.
电机的香蕉头我拆下来接到KILL电机上去了。

网友:
很简单,轴与外转子间胶水松脱打滑了,可能是胶水失效了。

网友B:
在不能换的前提下
有两种方法,就是要考你的眼力了:
1、强力胶,不过效果不能保证
2、把轴取下后,里面接触的地方锉掉点,然后上锡。
 冷却后,在火上加热,套上转子,不过,套的时候要注意与轴成直角。

一般,这种电机核心不会出厂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能换的前提下
有两种方法,就是要考你的眼力了:
1、强力胶,不过效果不能保证
2、把轴取下后,里面接触的地方锉掉点,然后上锡。
 冷却后,在火上加热,套上转子,不过,套的时候要注意与轴成直角。

...

呵呵,刚买的电机阿,我不会自己拆呢。
寄给卖家,叫他给我换一个,反正不是我弄坏的,买来就坏的。

网友:
亚拓的货不会这么水吧!

楼主:
卖家怎么还不来阿...

网友:
你上QQ找他吧!!!

网友:
来了来了,寄回来给你换,呵呵,自己千万不要拆它哦,要不就麻烦拉:)

网友:
307853964 是我们服务MM的号,呵呵,我的QQ是42333506:)

网友:
aaabbbyyy 兄不要心急,你的电机一收到我们马上会给你发出一个新的电机的,呵呵,耐心等那么几天时间吧,体谅拉!

楼主:
OK,明天下午就给你EMS发过去。

网友:
已经收到,确实是外转子和轴之间打滑,会尽快连你其他零件一并发货!

网友:
hehe, 运气不好没办法,看来我运气还算好的,zt206装机的时候少了个轴承。不过现在也收到零件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