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hitec6通道的遥控器飞450吗?????

楼主(2005-09-07):
效果如何呢?比FF6super好吗???谢谢

网友A:
HITEC OPTEC 6和FF6 SUPER
那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了
差了几个等级了
FF6 SUPER除了FUTABA的品牌比较响亮外
性能方面根本就无法和HITEC OPTIC 6比

网友B:
HITEC OPTEC 6 好像难配到 PCM接收机吧?
不知 Futaba 新款 FF7 的性能相比之下怎样?
不过采用的点阵液晶,至少能 图形显示曲线了。

楼主:
由于某些原因,有两个一样的帖子,这个帖子请删除,谢谢~~~

网友C:
有jr2610好吗?外观太难看,那个拨杆,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