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家,

楼主(2005-09-08):
凤凰35A电调怎么设置,

还有凤凰35A,比亚拖25A的哪个好?

网友:
晕,肯定是凤凰的好啊。。。

2个级别的东西哦。。。

楼主:
我是说用来飞450亚拖原装2800的电机,哪个电调好,北京老王推荐我用亚拖原装25A的说线性和反映比较好.哥们我刚接触无刷,还整不明白呵呵

网友:
凤凰的电调和亚拓的无刷电机有兼容的问题
我们上海又个飞机原来都用凤凰
后来因频繁空中断电都换掉了

不过凤凰电调是一款很好的产品
也不能完全说他是个不好的产品
只是和亚拓的电调搭配会有点问题

网友:
凤凰35A的电调并不是不好,主要是与亚拓2800KV外转子无刷电机搭配使用没有与亚拓的25A电调顺畅。
与我共同耍的一个模友就是使用的凤凰35A电调,虽然对凤凰电调的11项功能设置反复进行设定,就连对于电机的长转子/短转子的功能都进行了试验,但是在实际飞行时总是感觉不太顺手。
每种电机的动力曲线以及其他电参数都是会有差别的,在设计电调时就一定要尽量跟踪电机的各种曲线参数,这样才能达到最理想的匹配,通过使用可以感觉到亚拓的原配无刷电机与电调的相互匹配还是不错的。
凤凰电调的电参数只是与2800KV是否完全兼容,当然对凤凰的电参数是可以通过修改程序来解决兼容的问题,那只有等高手先能破解源程序后再经过多次实验才能设定出理想的新程序。
期待啊!!!!!!

楼主:
刚才调完了.感觉是不好,转速上去的太快了,有些太暴力了!还有启动的时候已经调了软起,可是启动的时候还是太快!!!!!电调还能换程序啊,还是等新程序吧!现在凑合飞吧,实在没米换电调了呵呵

网友A:
我的凤凰35A用在亚托上,是2500KV的无刷,目前还没出现断电和突然跳油门的现象,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凤凰35A用在亚托上,是2500KV的无刷,目前还没出现断电和突然跳油门的现象,一切正常。

哥们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曲线是怎么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