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 用多少齿?

楼主(2005-09-08):
亚拓原装3200KV电机和35A电调
装13T,在全速和大螺距很容易热保护
换15T,悬停不到5分钟就热保护了
最后又换成11T,感觉推油门要多一点,但是可以悬停一整块电池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用多少T

网友:
13T的时候可以把螺距调小点

楼主:
热咳得厉害

换成11T后在室内悬停一块电池下来没有热保护
可是中午在户外飞了一圈,又开始热保护了,怎么办呀!

网友A:
你的电调一定是散热不好 天气热我也遇到 飞行4分钟就保护了  所以我一般晚上6点过飞行  早晨7点飞行 天气太大不要飞 你热 它也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调一定是散热不好 天气热我也遇到 飞行4分钟就保护了  所以我一般晚上6点过飞行  早晨7点飞行 天气太大不要飞 你热 它也热

电调和电机都很热,电机还装了原装的散热片,电调装在飞机的侧面》
看来450还是很容易发烧的,13T时我在室内有空调都热咳,,换11T好多了,只是低烧,挺热,但没有保护,可是室外没多久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