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多少T,投个票吧

楼主(2005-09-08):
??
单选投票, 共有 2 人参与投票
3.57% (1)
3.57% (1)
14.29% (4)
10.71% (3)
50.00% (14)
17.86% (5)

楼主:
3200KV15T的朋友都不会热保护吗?

网友:
3200KV15T螺距调小应该就不会过热保护了,而且转数高了,稳定性也能提高

网友A:
台灣大部分的模友都是用15T/電調設定為無煞車/中進角/高C放電/緩啟動,通常懸停電流約7A.全速約18A
如果超出以上數據太多貨會有電調過熱情況
都是因傳動結構干涉或是螺距過大,導致電流負載過大

如果一切正常,原附電機電調絕對夠您飛3D,也很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灣大部分的模友都是用15T/電調設定為無煞車/中進角/高C放電/緩啟動,通常懸停電流約7A.全速約18A
如果超出以上數據太多貨會有電調過熱情況
都是因傳動結構干涉或是螺距過大,導致電流負載過大

如果一切正常, ...

我没有测过悬停电流,电调设定不是“高C放电”,我设为“中C放电”
传动结构还行,比较润滑,但是就是很容易热保护
原来用13T,调双桨的时侯试了试全油门和最大螺距,不一会儿就热保护了,练习悬停大约10分钟热保护
换15T,悬停5分钟不到就热保护
最后用11T,一块电池下来都没有热保护

网友:
一般搭配原则是:高转少T数、低转多T数。
我喜欢用低转多T数的,这样马达效率会高一些。
因高转马达比低转马达会产生更多的热量。

网友(2005-10-29):
我的用15T也会热保护

网友:
我用15T明显动力很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