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断桨制作电动仿真机的多叶桨!

楼主(2005-09-08):
我利用1047断桨制作的电动仿真机三叶桨!因为没有多的断桨,就没有做4叶和5叶仿真桨!制作很简单,大家看图!

网友A:
粘接的牢固程度如何?

网友B:
再套个圈就稳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套个圈就稳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接的牢固程度如何?

非常的牢固,我先用502定位,再用细的尼龙绳将中间密密的捆上10几匝,再用502滴牢(钢筋混泥土的结构哦),可以说,桨报废了,中间也不会坏掉的,用钳子也拉不坏!!!牢固程度放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套个圈就稳固了。

更本不用套什么圈的!502加上细尼龙绳的强度是你想想不到的!重量微乎其微,强度大的吓人!!!细尼龙绳就是小女孩用来编手链,项链的那一种,捆好以后中间还是有一些小缝隙,用502就会渗透到小缝隙里面去,就像细尼龙绳是钢筋,502是水泥,强度可想而知,大家不妨试一试。

网友:
你这不就是套圈了嘛,还不承认!

网友C:
手头上还没这么多短浆,试不了,胖鸟你的三叶浆飞行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上还没这么多短浆,试不了,胖鸟你的三叶浆飞行性能如何?

还不错,拉力变大了,但是不能长时间全油门工作,我的电机受不了,三叶桨的声音听起来和两叶桨的不同,很好听的,有破风的低频声,呜呜呜的。

网友:
不错!等有那么多坏桨了一定做一个。

网友:
怎么不早说出这方法来啊?我都扔掉了五六个1047桨了。白白浪费了。。。哎…………

网友:
好想法啊,手上有一堆断桨!!

网友:
支持DIY!!好久没断桨了……自从用了桨保护。

网友:
用了桨保护之后就断了一次桨,那次飞机绕灯杆了。

网友D:
"破风的低频声"应该就是桨不平衡的双桨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风的低频声"应该就是桨不平衡的双桨声音

"桨不平衡"这么低级的错误我会犯吗???

网友:
哪种声音和真飞机飞过的那种嗡嗡声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