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自制玻璃纲船壳吗?

楼主(2005-09-08):
一个普通家庭没有车床那些只类的东西
能否自己买了东西做玻璃钢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普通家庭没有车床那些只类的东西
能否自己买了东西做玻璃钢船?

有无车床与做船有什么关系?这里好多模友都没车床的。
船里用的五金件都有买(网购)的呀?
若指船壳的话,那更没多大关系了!壳只要用合适的材料做出模具,然后捣成玻璃钢船体就可以了……。
小电钻到是必须有的,不然开孔、钻孔都比较麻烦……。
只要你有信心、多练几次手后,相信你完全可以自己做出玻璃钢船的!
加油啊!!!!!!!!!!!!

网友:
玻璃钢的树脂怎么配?玻璃布和树脂胶等材料一般哪里有卖呢?
谢谢!

网友:
有关做船的问题可以问我好了.我知道多少就告诉大家多少.

网友:
我在小港最少看到5处,讲做玻漓钢船底的,有照片和说明

网友:
翻翻以前小霸王的帖子,有很详细的图文说明。

网友:
玻璃纤维布哪儿有卖啊

网友:
找各地的玻璃钢加工部或是玻璃钢大全,那儿有卖所有的制作玻璃钢制品的原材料
但是他们所卖的不一定适合做船,我一开始买的是196号环氧树脂,做出来的就缺乏刚性,韧性到是充足
我买材料的时候想厂家的人请教了配环氧树脂的比例,我是这么配的(没有量杯,差不多就行了),仅供参考:

1倍的196号环氧树脂 + 千分之4的固化济 + 千分之4的促进济

楼主:
各位都说了大概的 谢谢! 不过我也看过小霸王的图 很详细 可有些就不怎么明白... 一般做玻璃钢 要什么原料呢? 哪有卖?

网友:
可以到化工店买环氧树脂,两罐装的,1:1就可以了.

网友:
那种1:1的还氧树脂好贵啊

网友A:
楼主!!说句实话!你要买原料的这些钱买一个成品的船壳早够了!除非你要大规模生产!

网友:
请问fangyu82528

你说的196号环氧树脂,按你的配方固化时间要多久。配好后应在多长时间内使用,能做到多少厚度,塑型时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有好的窍门请教教我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句实话!你要买原料的这些钱买一个成品的船壳早够了!除非你要大规模生产!

有个具体的 花费参数做比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