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的直升机有锂聚的电池放电要多少的好,

楼主(2005-09-08):
是持续放电8C的,还是15C的 好请个位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10C就可以了
低于10C只要容量大于1800mAh用在中小型电直上也足够了
10C以上的性能理论上更好,但也不一定。有时大C数的重量和体积也上去了。

楼主:
感谢你了老哥!我现在正处在电池的低谷里感谢你拉了兄弟一把

网友B:
电池选择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你最好参考机型和动力组特性来选择,高C电池因为内阻低比较难保养哦。

楼主:
你们好!我玩的是华科尔的3 5#电动直机,自己后买的无刷套是2040和30A的电调,请问我要用10C放电的还是8C放电的那个个效果会更好点,会更实际一些,我还想用这个电池飞固定翼,请给外个明确的 回复好吗谢谢高人 ;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