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程序,刹车原理探讨

楼主(2005-09-08):
关于无刷电机的刹车程序,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在这里向各位高手请教。

我们尝试了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加反向制动电流,效果不好。在加正向驱动电流时,由于反向电势的存在,电机会表现出一定的阻抗。但加反向电流时,电流的方向与反向电势的方向一致,电机的阻抗变得非常小,输入电机的电流会急剧上升。当加的反向电流比较大时,电机可以在几乎瞬间刹住。但电源的输出电流达到了正常时的400%,电机及桨片受到的机械冲击力也非常之大。如果加的反向电流较小,刹车的效果会比较差,而电流过载仍很严重。

第二种方法是短路电机的引线,为电机反电势构成回路释放电流,利用电机自身的动能制动。这种方法在刹车时不需要消耗电源的能量,刹车效果虽比不上加大反电流的方法,但也可以在1至2秒内将电机停住。第二种方法在刹车时有一个特点,转速越高,刹车效果越好。电机在刹住前,桨片仍会转过一个角度。低转速时刹车这个现象比较明显。

但是和凤凰电调对比了一下。凤凰电调的软刹车可能是用第二种方法实现的,刹车效果很相似。凤凰板的硬刹车在高速阶段与软刹车似乎差不多,但低传速下能把电机瞬间定住。就象桨片被人抓住一般。凤凰板的硬刹车原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论是硬刹还是软刹,凤凰电调的电流都不会增加,不象是第一种方法的样子。

难道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我这里抛砖引玉,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大部电调的刹车都是用的第二种方式,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电调的刹车都是用的第二种方式,效果还不错!

高速情况下效果不错,但是低速情况比凤凰的差一点

网友:
这种帖子我发过一次了,记得另一种方式是停止换向,固定磁场方向,能有效撒车。

网友:
没错,就是需要刹车时,锁定各相输出;我的带相位传感器的无刷就是这样的,而且效果还可以。

网友:
关于杀车

引用 楼主:
关于无刷电机的刹车程序,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在这里向各位高手请教。


您听过通电时电机发出的声音吗?它就是在进行转子定位。
凤凰电调采用转子定位的方法进行制动的,在需要制动时让某一相或两相固定导通,
制动力的大小则由PWM脉冲的宽度控制。

楼主:
您听过通电时电机发出的声音吗?它就是在进行转子定位。
凤凰电调采用转子定位的方法进行制动的,在需要制动时让某一相或两相固定导通,
制动力的大小则由PWM脉冲的宽度控制。

--------------------------------------------------- ...

我当然听过电机发出的声音,但是那不是进行转子定位的,我做的电调也能让电机发声,呵呵

不过你说的制动方法倒是没错的,前面几位大大也是这样讲的,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有的时候脑子就是转不过弯来,需要有人当头棒喝

网友B:
电机发出的声音

引用 楼主:

我当然听过电机发出的声音,但是那不是进行转子定位的,我做的电调也能让电机发声,呵呵

不过你说的制动方法倒是没错的,前面几位大大也是这样讲的,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有的时候脑子就是转不过弯 ...

---------------------------------------------------------
您没有把发声和定位接合起来,这样程序可简洁,两次定位能确保转子位置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没有把发声和定位接合起来,这样程序可简洁,两次定位能确保转子位置正确.

有必要定位么~~~~~~~~~~~~~呵呵。

楼主:
无刷调速器程序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转子定位

但是,定位的目的是为了准确地换向,确切的说定位侦测是动态的,刚接通电源的时候没有必要进行定位,甚至不太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定位的目的是为了准确地换向,确切的说定位侦测是动态的,刚接通电源的时候没有必要进行定位,甚至不太可能


如果当你通电时你不知道电机转子处于什么位置,那么你怎么知道首先为那一相通电呢?又如何决定转向.
所以,两相以上无刷电机的起动首先要对转子进行定位,而且必须两次才能100%成功,
当然,你改变三相绕组绕法为正弦分布就变为同步电机,您可用三相变频电源来驱动调速.
定位方法很简单,第一次AC相导通,第二次AB相导通,频率在500---1500之间,脉宽决定声音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