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空机重800克的2米滑翔机配动力,选深圳辉盛的哪款无刷电调和无刷电机合适?

楼主(2005-09-08):
请教:最近想给华迈的微风滑翔机(空机800克,翼展2米)滑翔机配动力
  1:选深圳辉盛的哪款无刷电调和无刷电机合适?
  2:ele 2000套装是否合适?

网友:
我觉得都行……不过可能是高速版外转子好一点吧……我乱说的。

网友A:
2408,配10x4.7浆,7.4v锂电,300g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8,配10x4.7浆,7.4v锂电,300g拉力。



请教:2408是哪个公司的产品,300克拉力对空机800克而言,太小了,有没有更大推力的无刷马达推荐?
11.1V 锂电的推力有多大?

网友:
就是辉盛那个铃铛?用三串锂电配8寸桨很轻松达到500克力啊。

楼主:
辉盛的产品质量现在怎样啦? 以前是有问题的呀。

网友:
不太清楚,铃铛扔在家里接灰尘。

网友:
普及外转无刷+电调,11、1V锂聚电。

就是辉盛那种铃铛普及外转无刷!用三串锂电配8寸桨很轻松达到500克力。 没问题,看我的帖子。

楼主:
用这款动力配星宇的蝙蝠飞翼如何?

星宇的蝙蝠飞翼

●翼展:1203mm●全量:765g ●翼面积:32dm2●翼载荷:25g/dm2●含380级强磁电机●电子调速器●微型舵机*2●V型尾翼混控器●9.6V1800MAH电池组● 建议售价:398元 以泡沫为主材料,重量轻、强度合理,前缘使用EPP材料,具有优异的抗摔性能,并且可以做滑翔、筋斗、倒飞、横滚等特级动作。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