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5-09-08):
电车用的双向电调可以使
电机
反转吗?

网友A:
原帖由
diyer
于 2005-9-8 16:41 发表
电车用的双向电调可以使电机反转吗?
当然可以了

楼主:
反转时动力和正转有区别吗?

网友B:
一般是前进比倒车快。

网友C:
双向电调应该能反转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