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高手,急!!

楼主(2005-09-08):
我今天新买了个小神艇22#E(网上买的),但将电源(已充得发烫了)接上后主尾马达都不转(检查了其接收机上主尾
电机
的连接线,符合说明书),不过能通过摇控器控制它上升、下降及副翼左右摆。以前没玩过电直,特向各路高手求救。

网友A:
这款机很好飞的哦,换上碳钎浆更出色。
检查一下晶体对不对称,和插电时要将油门拉到最底。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插电是是安规操作的,主尾马达就是一点动静都没,还有再向各位请教“晶体对不对称”应如何理解?

网友C:
是不是电调的MOSFET管子烧了?这个玩意烧了,马达当然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