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碳纤维鱼杆贵不?

楼主(2005-09-08):
昨天突然发现我们这里多了一水族馆,里面肯定有碳杆啊!!!
赶紧去看看,问老板娘,她说刚刚进到货(鱼杆)还没摆出来
把我领到一个大箱子那,当然全是鱼杆,挑了款最不豪华的,碳纤维的
大概7~8根吧,一根套一根,最细的2毫米杆,一跟比一根粗,最粗的12毫米,
老板娘翻了半天进货单后说这个鱼杆30元可以拿去,你们说说贵不?不带鱼线鱼钩什么的

楼主:
我废话多了点

网友:
直接买第二节,5元左右

网友:
我这里是3元,有种很长的5元

网友:
还可以,比我单买强

网友:
30不像是碳纤的。

楼主:
与我翼龙的尾杆一样啊
对了,它的长度大概是60CM总长3米多

网友:
我也在找呢!~```家里这边没卖啊!!!

网友:
去你们那的卖风筝那里去看看,我们这里就有,3MM的一般在3元3米左右的,也有粗的空心的嘿嘿

网友:
有的虽然黑黑的,但其实是玻纤的。

网友:
就算是碳纤的,强度也有很大的差异性。

我买过一种表面黑黑的,也是碳纤,也挺硬,但是很脆。有一种颜色有些发灰,阳光下有点金属光泽的就很好。

网友:
2头不一样麻!

楼主:
两头是不一样,这样一说,的确有些重啊,为什么有200多元的,还有30元的

网友:
...晕倒,你买那么多干什么?哪节有用就买哪节,不用全部买的

楼主:
我何尝不想呢?但是他们第一次卖,只进了鱼杆,怎么可能拆了卖给你单节呢?
翼龙尾杆的确是碳纤维吧?那我带着它去比较,如果一样就是了吗?

网友:
昨天买了8节,用来做滑翔机,都是5元一根,分别是买的第3节、4节和6、7节。
用的是高碳的杆子,老板说了有种低碳的,便宜,3元一根我看了一下,也是黑色,但是使劲掰会相对比较容易变形。但是高碳的第4节,基本就掰不动了,第三节的末梢(稍微有点细)会有一点变形。
飞机翼展是1460的,本来打算直接买两根750的高碳杆,可…可…老板他只有从整杆上拆,要25一根,犹豫了好久,还是买的5元的。不过25一根的太舒服了,外面是淡蓝色,锥度也很小,就是贵了点儿`~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何尝不想呢?但是他们第一次卖,只进了鱼杆,怎么可能拆了卖给你单节呢?
翼龙尾杆的确是碳纤维吧?那我带着它去比较,如果一样就是了吗?

你可能有所不知,其实鱼杆是有分开卖的,或者有些商家回收旧的鱼杆,拆开来卖的。你问问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