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动力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9-08):
各位老鸟,小弟有一架8KG左右的大航模,想把他改成电动的.要求它平飞速度40KM/小时  左右,  能以30度爬升,飞行时间30_40分钟就可以,诚恳的请求各位帮我出出注意,该用多大的无刷电机   价格大概多少钱
该配多大容量的锂聚合物电池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网上有的模友能将90级特技机改成电动的,有谁知道他是什么配置,如果知道,请告之.
万分感谢

网友:
你会得到N多答案的,不过,我还是说,免了吧,还是自己买些东西回来测试1下。
飞3D的会告诉你要10KG拉力的,
而飞F3A的还说要速度。
有人也说有刷也可以,更有甚至的说建议你用干电池,呵呵。

网友:
飞30 40  分钟 是滑翔机吗  是滑翔几也不一定能飞 那么久
90及可以看这个电机      http://3jmodel.com/product.asp?id=751
1。9 千克的大3D   在 5IRC见过  但现在不知道是那个贴

网友A:
想飞30~40 分钟?除非改为电动滑翔机,否则电池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飞30~40 分钟?除非改为电动滑翔机,否则电池怎么办?

做个线控的不就解决电的问题了吗!

网友:
据说这个电机也有1KG拉力
型号:GS C35-36-05
KV(rpm/V):1550RPM
直径:35mm
长度:36mm
轴径:4.0mm
重量:104g
工作电压:6~15V
最大电流:12~25AA

5imx.com有买!

楼主:
回复 网友B:

1KG的拉力好象不够吧,估计得5KG

网友:
看你的是什么机型了

网友C:
我最近也想买一地功率电机,想飞40级用,所以觉的GS这个型号:GS C35-36-05
KV(rpm/V):1550RPM
直径:35mm
长度:36mm
轴径:4.0mm
重量:104g
工作电压:6~15V
最大电流:12~25AA
够用,不知你有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想买一地功率电机,想飞40级用,所以觉的GS这个型号:GS C35-36-05
KV(rpm/V):1550RPM
直径:35mm
长度:36mm
轴径:4.0mm
重量:104g
工作电压:6~15V
最大电流:12~25AA
够用,不知你有何用.

绝对不够!!!!!40飞机的话你效率100%的话都要装到500W以上的功率的马达。
GS的确有1个这么大的,GS C42XXXXX的才够。
如果嫌贵,辉盛也有个叫3520的,这个更大,4锂电的时候40A(14*7油鸡桨),有3KG左右的拉力,将近600W输入功率。5锂电的时候用小点的桨13*7的,也是3KG,适合F3A高速飞机。绝对够拉力了。将近750W输出。配套的60A的电调价格也就300多点。

楼主:
我的机子比较重

速度到是要求不高  但时间要求比较长  得把锂电串联再并联  估计好麻烦啊

网友(2006-02-07):
知道就好。买电池的钱加起来就够你收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