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设置问题

楼主(2005-09-09):
我用的是自己买的锂离子电池,厂家说单体有20C放电,但组起来就不知道拉,组后是11.1V1300MAH我的油门调到到顶只有60%,螺距到顶65%,这样可以悬停10~12分钟,这样飞没问题把?

网友:
20C?这么强。。。不太可能吧。。。

楼主:
有没有20C我不知道,但厂家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做国测试,但只能做到1300MAH
对拉我用的是15T的齿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自己买的锂离子电池,厂家说单体有20C放电,但组起来就不知道拉,组后是11.1V1300MAH我的油门调到到顶只有60%,螺距到顶65%,这样可以悬停10~12分钟,这样飞没问题把?

建議用以下方式重新正確調整及設定(調整前需將馬達紅/黑線先拔除.已確定推油門時馬達不會轉)
在設定PITCH曲線之前,需將油門搖桿置中,然後使PITCH伺服器中立並用遙控器內建微調使襬臂成平行狀,再調整PITCH連桿使攻角臂也是置中並確認上下攻角到位,再將油門搖桿置中並調整PITCH連桿使其為0度,此時PITCH應為-10  0  +10,也是3d飛行的PITCH曲線,然後在設定一般飛行的PITCH曲線

確定以上都正確後,建議螺距曲線設定40  58  75  88  100
                     油門曲線設定 0  35  70  88  100

這是七點曲線設定,建議螺距曲線設定40    53    65    75    85    93    100
                     油門曲線設定 0   29.5  51.5   68   80.5   91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用以下方式重新正確調整及設定(調整前需將馬達紅/黑線先拔除.已確定推油門時馬達不會轉)
在設定PITCH曲線之前,需將油門搖桿置中,然後使PITCH伺服器中立並用遙控器內建微調使襬臂成平行狀,再調整PITCH連桿使 ...

收到,谢谢!
但是那样我不敢非啊,这电池太猛拉,我油门还不到55%螺距60%的样子一下就串到一两米高,所以我只敢调到遥控推到顶油门55%,螺距60%,这样飞机刚好立地十来厘米,好找找感觉,结果就这样昨天还摔拉,飞机到没什么事,可把陀螺仪打坏拉着下怎么办啊

网友:
螺距最好用螺距规量一下,感觉你得螺距设置比较大。然后你是不是用得高进角呀。这么猛!

楼主:
马达是底净角,螺距今天看拉一下,螺距只有一点点,是看机体上的,如果从0~H算的话,只走拉1/4

网友:
放电能力
1300*20 < 2200*12

20C并不吓人,重量轻倒是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是底净角,螺距今天看拉一下,螺距只有一点点,是看机体上的,如果从0~H算的话,只走拉1/4

你看的是机体哪个部位呀。
如果是攻角控制臂,那么你要检查一下十字盘上面的几个连杆长度了,尤其平衡翼控制臂与大桨夹相连的A杆长度,如果过短就会导致正向螺距过大。1/4的攻角控制臂行程一样可以产生很大的螺距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