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飞过珠海星宇的飞翼? 就是哪个外表漂亮,比较重的东东?

楼主(2005-09-09):
http://ga-model.com/showxymodel.php?sn=3
●翼展:1203mm●全量:765g ●翼面积:32dm2●翼载荷:25g/dm2●含380级强磁电机●电子调速器●微型舵机*2●V型尾翼混控器●9.6V1800MAH电池组●
建议售价:398元
以泡沫为主材料,重量轻、强度合理,前缘使用EPP材料,具有优异的抗摔性能,并且可以做滑翔、筋斗、倒飞、横滚等特级动作。

网友A:
我飞过,感觉像轰炸机,做动作很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过,感觉像轰炸机,做动作很吃力

轰炸机???

楼主:
1:用人反映这个东东用原配动力非常吃力,如果用无刷的动力,选什么型号的无刷马达和桨?
2:用直驱好,还是用减速器好?

楼主:
765g是指空中飞行重量?

网友:
比翼龙运动机还重

网友:
没必要用1800的电池,用1100就可以了,可以减重100克。
比照这个

Specifications
Stock Number: GPMA1180
Wingspan: 47.4 in (1205mm)
Wing Area: 459 sq in (29.6dm2)
Weight: 23 oz (650g)
Wing Loading: 7.2 oz/sq ft (22g/dm2)
Includes: Speed 400 motor & prop
Requires: 3-channel radio with 2 mini or micro servos; 15 amp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 electronic mixer; 8-cell, 1100 mAh battery & charger

网友:
飞起来确实不是太爽

满动力的时候还好,能做动作,一旦动力降下来,就会觉得特别沉,基本谈不上滑翔。。。

网友:
我很奇怪啊   为什么380级电机要用1800的电池  又不是稀土电机

楼主:
1:KK_model ,我看了你在5irc上关于星宇模型的蝙蝠飞翼,收获不小。
2:另外,rwater模友说把原配9.6V 1800mah电池(265克)换成1200mah11.1V锂电池(100克左右)后,飞翼重量减轻160克,灵活很多;但这样高的电压,对铁氧380马达损伤比较大。
3:另外一种配置是把380马达换成480马达,重量增加20克,推力增加80克左右(380马达推力300克左右,480马达推力380克左右)

网友B:
不用锂电啊,何况1200mah的锂电对强磁380来说放电能力还是小了点,除非是15C上的。

1100mah9.6V的镍氢重170克,能对付10~15C放电,够了吧。

楼主:
猫:
1:强磁380马达的工作电流不会超过10A吧,广西的电池大王说火鸟上配的富丽380马达,工作电流最大是9A。
2:要达到同样的转速,11.1V锂电池比镍氢的放电电流要小,用高电压抵消放电电流的要求。

网友:
1、我想它用的电机会比火鸟强一点吧?记得华迈的表格上380的电压8.4V电流10A。如果用10C的锂电,就算在指标范围内,寿命也会受影响的,因为机体比较重,动力系统会长时间工作在大油门状态。
2、高电压低电流是个思路,但不是简单的更换电池就能实现的。同样的电机和桨,用高电压换来的是更大的推力和更大的电流。要减小电流,得用小桨或者减速才能实现。

楼主:
猫元帅言之有理。你有没有发现哪里有这方面的测试数据? 比如,让华迈380电机带7X3的桨,在转速达到12000转时,ele 11.1V 1300mah锂电池的放电电流和8。4V kan 1050镍氢电池组的放电电流各是多少?

网友:
没有见到。
感觉锂电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电压不灵活。

楼主:
是呀,锂电池组要是有9。6V或者10。8V规格的就好啦,这样对铁氧电机就不会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1:KK_model ,我看了你在5irc上关于星宇模型的蝙蝠飞翼,收获不小。
2:另外,rwater模友说把原配9.6V 1800mah电池(265克)换成1200mah11.1V锂电池(100克左右)后,飞翼重量减轻160克,灵活很多;但这样高的电 ...

正如傻猫讲的,用1200mah11.1V锂电不合适,下午偶然发现以前的测试数据,380用11.1的锂电,电流有15A,吓了一跳,电池要没命了,不过飞的时候的确比9.6的爽,没有感觉出来放电不够

网友:
就是折寿点啊……

网友:
还有就是380上11.1V电调也难顶,很少能上这电压的廉价有刷小电调吧,除了艾特又与FUTABA的设备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锂电啊,何况1200mah的锂电对强磁380来说放电能力还是小了点,除非是15C上的。

1100mah9.6V的镍氢重170克,能对付10~15C放电,够了吧。

--------------------------------------------------
猫帅:9。6V的1100mah很难有成品出售,一般都是8。4V呀